求助,如何弯折3mm的铁板?

楼主(2010-04-22):
准备做个烧烤的盘子,用了3MM厚的铁板,铁板尺寸是210*250MM,我已经用角磨机切掉四角,只差折弯了。

今天把铁板带去有折板机的地方,不知道是我的生意太小还是板子厚,找了几家全部都说折不了。

没办法了,只好自己想办法,由于板子比较大,我有角磨机、台钳、C型夹,铁锤等,试过把板子按照虚线夹在台钳上,用铁锤敲中间的铁板,敲不动。

怎么才能自己把弯好这个板子呢?

这个板子见图,已经要按照虚线折成一个盒子一样,有两条虚线的那边需要按两个虚线折,形成一个托,好搁在烧烤架上。

请大家帮忙出主意啊

网友A:
用角磨上切割片沿虚线开1mm深的半圆槽,再弯就方便了,就是牢度没有折板机弯的强

用角磨上切割片沿虚线开1mm深的半圆槽,再弯就方便了,就是牢度没有折板机弯的强,个人认为做烧烤盘强度足够了

网友:
边烧烤别折更方便 切一条槽然后再折应该可以吧

网友:
没有要求折边的R,应该不是厚了折不了.可能是没有适应你的宽度的折边模.就只能靠自己的办法了.

网友B:
我用大锤加槽钢折过4MM的,先折长的两边,再拿到短的槽钢上折短的那边,漫漫敲吧。。。

网友:
加大铁锤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大锤加槽钢折过4MM的,先折长的两边,再拿到短的槽钢上折短的那边,漫漫敲吧。。。

哈哈,私人造船厂用大锤把10几个厚的钢板敲出弧形

网友C:
割槽折边是个可行的方法

楼主:
谢谢啦,晚上试试看

网友:
钻一排小孔就可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折呢?割成条再焊接不也是一样,没有焊机随便路边找一家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折呢?割成条再焊接不也是一样,没有焊机随便路边找一家就行了

 拿去焊更简单,你就是能把它折弯,那4个角还要焊呀。

网友:
焊个小角铁不就好了?

网友:
3MM太厚了,你看角铁折的过吗?

用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去焊更简单,你就是能把它折弯,那4个角还要焊呀。

反正都要焊 不如直接焊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割槽折边是个可行的方法

楼主:
按照朋友们的方法,切了一个槽,弯好了3边.第四边可犯愁了.

另外还有两条托要弯.
还没想到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角磨上切割片沿虚线开1mm深的半圆槽,再弯就方便了,就是牢度没有折板机弯的强,个人认为做烧烤盘强度足够了

是个好办法

网友F:
如何切槽切的那么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切槽切的那么直啊~!

我照片上不是有方法吗?用另一块废铁板做尺子,顺着边切,自然直了。嘿嘿

网友G(2011-02-03):
自己干就是不方便,,,,,,,,,,,

网友:
你去的是折不锈钢的店 他们的折机一般都是干精活 薄板的
干你这点活 别人又要换刀 还要换槽子 床子还要吃力 肯定是不愿意干的

网友H(2019-02-20):
加热烧红了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