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用“垃圾”做了一个【交~直流两用电源】

楼主(2010-04-22):
前一段时间,折腾师傅给了一个坏了的”500瓦“(有那么大吗?)变压器。
         闲着没事,找出家里的一些”垃圾“,又花了十五元钱,买了几件东西(新的整流块一个,1000伏 50A的,7元;新的压线板两个3.8元;几个旧电子原件4元)。折腾师傅又给弄了4个机床用的开关和一个压线板,还从垃圾道旁边捡了一罐别人仍了的油漆,做了一个【交~直流两用,多档输出的多用电源】。

难道是”新工艺“?线圈的层间竟然没有绝缘层。

难道是”新工艺“?线圈的层间竟然没有绝缘层。

这个“东西”上的漆包线也拆下来,用上了。老鸟里面肯定有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

这个“东西”上的漆包线也拆下来,用上了。老鸟里面肯定有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

漆包线是从30几年前的三个变压器上拆下来的,直径可能是0.41MM的,比原来用的要细一点,缠完的变压器可能没 ...

漆包线是从30几年前的三个变压器上拆下来的,直径可能是0.41MM的,比原来用的要细一点,缠完的变压器可能没 ...

测量用的”数字万用表“也是从破烂市花5元钱买的。

测量用的”数字万用表“也是从破烂市花5元钱买的。

用从垃圾道捡来的醇酸磁漆(不想买清漆了,但是这罐漆的上面也已经沉淀出一层清漆了)。

沁器、烤干。

沁器、烤干。

这可是当年做的小”电视机“啊(只是当时只是看到了“光栅”和不能同步的信号......。

当时为了做电视机,花费了好多精力啊。这回用它做电源的盒子吧

当时为了做电视机,花费了好多精力啊。这回用它做电源的盒子吧

做开关安装板的绝缘板是折腾师傅给弄的

做开关安装板的绝缘板是折腾师傅给弄的

小钻铣的皮带有点打滑,铣不透,最后是用手摇钻钻透的。

小钻铣的皮带有点打滑,铣不透,最后是用手摇钻钻透的。

开始组装,用一个CPU 的冷却风扇做整流块的散热器---还带一个电风扇那。

开始组装,用一个CPU 的冷却风扇做整流块的散热器---还带一个电风扇那。.JPG

试试这个交流可逆电机(5元钱买的),它要一个110伏交流 和一个0~15伏交流电才能工作。

试试这个交流可逆电机(5元钱买的),它要一个110伏交流 和一个0~15伏交流电才能工作。.JPG

试试这个直流电机(4元钱买的,自己又买了两个滚珠轴承换上了----原来用的是含油轴承)。

试试这个直流电机(4元钱买的,自己又买了两个滚珠轴承换上了----原来用的是含油轴承)。.JPG

左面的压线板是输出接线板,右面的开关是电压选择开关,电源开关和低压保险丝盒

左面的压线板是输出接线板,右面的开关是电压选择开关,电源开关和低压保险丝盒

后面是输入电源插口和一元钱买的漏电保护器

后面是输入电源插口和一元钱买的漏电保护器

捡的一个带电子点火器的剃须刀,后面的导线和插头已经剪断干别的用了,这次要把它修好。

捡的一个带电子点火器的剃须刀,后面的导线和插头已经剪断干别的用了,这次要把它修好。

试试,我也能享受一下电子点火器了(导线短,得伸长脖子才能够得着啊)。

我玩,并且快乐着。

我玩,并且快乐着。

网友:
真不愧是老工人!顶了!

网友:
好大的变压器

网友:
   没事的话玩玩消磨时间也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工人真不错。
想请教一下,这个变压器输出是多高电压,初级、次级线圈的线径、匝数是怎么确定的?还有抽头怎么弄的。俺看网上资料,一看那些蝌蚪文就头晕,老前辈教育教育哈。

网友:
绝缘板可含有玻璃纤维的。小心对付。

网友: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网友:
老工人的动手能力没的说

网友A:
请教可逆电机的接线图!我手里有2个可逆电机,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有五根线。

网友:
电子点烟器有趣

网友:
楼主显示器快成古董了

网友:
LZ你是我的偶像!!!!!!!!!

网友B:
绕变压器线圈怎么计算啊

网友C:
开 箱 顺 序..怎么有鬼子要进村的感觉.谁开谁知道 ...第二图.初级摇个表...安全??..毕竟是二次利用..磁漆亮闪闪.大灯泡闪闪亮.满满的希望就这么让你收获了..>>>

网友:
完成了啊 呵呵
怎么那个刮胡刀 是后装的电子点烟器吗 怎么弄的?

网友:
老工人的帖子得顶啊

网友:
老工人,你就是我的榜样!

网友:
能带载调压吗?

网友:
佩服。
顶。
用的啥漆?
漆桶能给个全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可逆电机的接线图!我手里有2个可逆电机,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有五根线。

   我本来有5线的接线图,刚才没找到。给你发一下这个图,把两个图里面的小线圈连接起来就是5线的接法了。那个图和电机的使用方法,你可以到我以前的帖子里找找,那里有老鸟的详细回复。
    【才发现,这个图的接线方法和5线的不一样,你先的一下,我找找再贴这里】!!!
      还是没有找到电脑里的图纸,画了一个。
 刚刚找到的五线可逆动机的接线图,帖子在这里给ZWIZWIZW看看。
    看来我画的那个图错了!!!

网友:
厉害,不过磁漆绝缘性能好吗?

网友:
向老工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绕变压器线圈怎么计算啊

搜一下我以前的贴子可以找到变压器的计算公式的,要学习自己搜索

网友D:
剃须刀和点烟器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得到
老工人真不错。
想请教一下,这个变压器输出是多高电压,初级、次级线圈的线径、匝数是怎么确定的?还有这个变压器输出是多高电压怎么弄的。俺看网上资料,一看那些蝌蚪文就头晕,老前辈教育教育哈。

   Kaaaa:
       这个变压器输出电压电压是交流6.5、12.5、24、36;经过开关组合,可以得到6.5、12.5、18.5、24、32、36伏6个电压。对应的直流输出也是6个电压。还有俩组交流0~73和0~55伏交流输出(导线比较细),直接用压线板引出,两组相连可以得到128伏交流输出(我这里220伏电压不稳,使用输出的电压也都是大概数)。
     我不会不会设计变压器,就是在拆旧变压器的时候要记下对应绕组的电压和漆包线的圈数---再算出每一伏要绕几圈导线。
    导线的直直径我也不会算啊,就按原来变压器的直径是最好的,但是我初级都是用的手里有的旧漆包线,比原来的细了一些,次级用的是原来变压器的导线。变压器的功率肯定比原来小了。
    前一段有一个在电焊机的帖子,里面的回复好像有变压器设计的帖子。
 回复“学到老遇到老”
        那桶漆真是我从楼下垃圾道旁边捡来的(本来家里有叫老太太给扔了),是已经用两种颜色的漆混合了的,但基本是黄色的,漆已经沉淀了,上面的一层好像基本都是清漆了。其实三十几年前,绕变压器是可以到化工商店买零卖的清漆的。
   给你发一个漆桶的全身照(相机忘记改日期了)
回复ZIIP
      其实这个变压器沁漆主要的作用还是为了防潮。
我真的不会设计变压器,(ˇˍˇ) 想~学习变压器设计的网友请查看网友”小淘气“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 箱 顺 序..怎么有鬼子要进村的感觉.谁开谁知道 ...第二图.初级摇个表...安全??..毕竟是二次利用..磁漆亮闪闪.大灯泡闪闪亮.满满的希望就这么让你收获了..>>>

  回复“千后”:
     只能是“鬼子要进村”了,因为那个盒子本来不是做这个东西的啊,现在把大约20斤的十几个“垃圾”塞了进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能这样了。
     没有“摇表",只能简单的测量一下通断、断。本人胆小,缠变压器的时候,可是小心翼翼的做好绝缘,怕漏电啊。
  回复”mauser"
        这个电源不能“带载调压”啊,调整电压的时候,会有瞬间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剃须刀和点烟器共用

  那个“剃须刀和点烟器”是捡来的,还叫孩子说了一回“你竟捡别人扔的垃圾”。
    把剃须刀和点烟器做在一起( 汽车里用的),是真正给男人用的东西。

网友:
老工人够老啊.
手头的东东都摆了30几年才用上,可都成了文物啦.

网友:
玻璃纤维沾到身上好痒,高不好还会起一个像青春痘一样的东西

网友F:
千万别学俺爹, 旧漆包线不能回收用的, 浸漆要泡一周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千万别学俺爹, 旧漆包线不能回收用的, 浸漆要泡一周时间的

   不是用的这个坏变压器的漆包线。是拆了以前做电视机的“行输出(帧输出?)电感、显像管偏转线圈、和你从西安带回来的“24伏变压器”和一个自行车发电机的漆包线。漆包线都是高强度的老货,没问题。

网友:
儿子说老 子,老 子说儿子。

网友G:
漆包线都是高强度的老货,没问题。
------------------------------------
绕变压器如漆包线不够长能不能接?
如何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漆包线都是高强度的老货,没问题。

绕变压器如漆包线不够长能不能接?
如何接?

可以接,最好先绞后焊,再上套管。

网友:
不错。
(我承认,我是来灌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漆包线都是高强度的老货,没问题。

绕变压器如漆包线不够长能不能接?
如何接?

   我拆过的变压器,没有看到过里面有接头的。但是个人制作,导线不够长,用几段导线接起来用,问题不大吧(是我自己猜的)。
    导线接头可以这样处理:
  1.你的变压器窗口足够大,并且漆包线是缠在电木骨架上的,可以把接头放在骨架的侧板上(就好像又重新绕了一组线圈)。把接点焊接好,固定在侧板上。这样做的好处是,你还可以获得一个 新的输入(或者输出)电压,当然如果是在输入线圈上的接头,用它做一个输出端的时候(还要用到线圈开始或者结尾的一个头),这就是一组“自?变压器”了,要注意不要触电。
  2.把接头放在线圈里面。要把要焊接的两段导线,先处理干净,套一段热缩管,拧到一起用锡焊焊好。再把接头处用绝缘材料包好,继续绕线,把接头绝缘材料压住。

网友:
老工人的剃须刀和点烟器和2为1~~~~~~~~~~~~~~~~

网友:
真不容易呀,这种精神要提倡。

网友:
老工人的贴每看必顶

网友:
有精力,有乐趣.....不错顶顶.....
呵呵....没注意到原来二父子都在....难得难得....再顶顶,学习了!

网友:
  老工人弄得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太闲了,我们这样的人根本就没哟时间!
你先说说自己有没有楼主的技术吧

网友:
带电子点火器的剃须刀还是第一次见到,不会把胡子点着吧。楼主的电视壳子不错啊!可惜被你废了。

网友:
不错,楼主强悍,还有好多便宜的东东...

网友:
变压器计算好像  S=1.25√(P) S是平方厘米        每伏匝数n=(45000)/(B×S) S是截面积 , B是磁通量,我记得当初胆机变压器进口的0.3mm冷轧矽钢片片可以取值到20000,国产的最次的只能8000       铜线一般取值一般是2.5的电流密度。

网友:
牛人。精神值得我学习。佩服

网友:
做得太好啦!!

网友I:
没看明白那个表头,请老工人指教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看明白那个表头,请老工人指教 。

  你这个老鸟说“没看明白”,那别人肯定看不明白啦。
   其实它就是“大概的指示”一下输出的电压数值,兼作低压输出指示“灯泡”。
     在那个小“电视屏幕”的窗口(56X42MM)中,大一点的电压表放不下,小一点的电压表又买不到。正好从破烂市花一元钱买了一块这样的表(直流量程1毫安,内阻自己测量的),又从坏了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中,拆出其中的整流部分,再加几个电阻,做成0~100伏直流电压表。
     因为这个表头的精度极低,再加上整流部分的输出不是“线性”的,所以这个电压表,只能大概的指示一下当时交~直流输出的电压。所以在那个“表”的下面,又付了一张开关顺序和对应的输出电压数值表。

网友:
开关电源随处买,这也加精?废物利用虽好,但没有必要加精。

网友:
废物利用

网友J:
是的加精的。老工人的无私讲解,对后进有莫大的帮助。开关电源是有的卖,自己做的过程带来的愉悦只有自己做的才有体会。再说现在讲什么低碳生活,废物利用是很好的行动。支持老工人!

网友:
又学习了!废物利用的功力实在是高啊!
另外,那个竟然能点烟的剃须刀...很好很强大...第一次见这两种功能组合到一块儿的。呵呵。

网友K:
我想要那个显像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要那个显像管

造个小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加精的。老工人的无私讲解,对后进有莫大的帮助。开关电源是有的卖,自己做的过程带来的愉悦只有自己做的才有体会。再说现在讲什么低碳生活,废物利用是很好的行动。支持老工人!

  我非常赞成“303310116”这位网友说的“讲低碳生活,废物利用是很好的行动”。
    我今天刚刚座了400公里的公共汽车,跑了一整天(以前也经常这样在外面跑),看到外面的环境,给我的感觉是:山被挖平了,河水被弄干了。我们省里的两个大露天矿,都已经被挖空,成了两个方圆几十公里 的大坑......。
  我的老家是我住的这个城市郊区的一个小屯子(村),名字叫“水泉”,有三条小溪分别从 村子的东面、北面、西面在村子的中间汇合,再从村子的南面流出去。这样的条件在东北我们这个地区是很少见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夏天到河里可以洗澡、摸鱼和螃蟹,冬天可以溜“冰车”。可是,现在的小河平时只剩下一个大脏兮兮的水坑了。

   我们城市里新修建的马路,不到十年就已经破烂不堪。听说X岛市的刚刚盖了10年的火车站、X州西湖旁边的只是用了几年的大楼都炸了,要重新修建,老百姓买的楼房的寿命也就三十几年....。
   我真的很不理解?什么叫“低碳社 会”?我看让一件东西,尽量的延长它的寿命,能重复利用的尽量利用其来。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低碳生活”。
   在传媒上常常看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房子有好多是几百年前的、家里的东西有的是几代人传下来的。所以他们的大地是绿的,天空是蓝的。这些真的是值得我们借鉴啊。
   哎,说多了 ......。如果人类老是这样的生活,那么人类必将自己把自己毁灭。

网友:
差距啊~~~~自己做电视机~ 看着就知道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L:
又看了一遍原帖。发现自己原来看的不认真。没有体会到楼主自己动手的快乐感觉。模型的乐趣之一就是自己动手。把自己动手的过程分享出来,这个帖子还是有点意思的。

另外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废物利用就是低碳吗?

网友:
废物利用不一定是低碳,但如果废物利用得好,能提高能源的效能,节省材料,减少不良物的排放,那应该就是低碳。现在效率高的应该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随处有买,也不一定就不能自己做了,有时要求不一样,自己做也是一diy,买一个800W的开关电源也不便宜,自己做也就100元左右。

网友:
佩服啊,一直想搞个,但是没有工具啊!
到最后决定还是买一个算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又看了一遍原帖。发现自己原来看的不认真。没有体会到楼主自己动手的快乐感觉。模型的乐趣之一就是自己动手。把自己动手的过程分享出来,这个帖子还是有点意思的。

另外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废物利用就是低碳吗?

  我的看法是“只要是没有同类型的,更节能的产品”,那你要能把“曾经用过的东西”(就是所说的破烂),再利用其来,叫它再为我们服务几年,或者几十年。这样肯定能节省了“相当于重新生产这个产品”的能源。也就是减少了碳的排放。
    你设想一下:盖一个大楼,广义上需要多少能源?如果它只用了30年就废了,和它能用100年(中间肯定要维修,也要消耗一些材料),哪一个更节省材料(能源)啊。

网友:
高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LZ抽的红梅烟熏妆很少见了

网友:
  工人就是老的历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老鸟说“没看明白”,那别人肯定看不明白啦。
   其实它就是“大概的指示”一下输出的电压数值,兼作低压输出指示“灯泡”。
     在那个小“电视屏幕”的窗口(56X42MM)中,大一点的电压表 ...

关键是老工人没讲明白 ,图又不太清楚。
这下明白点了:loveliness: 。

网友: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网友:
哈哈,好玩并且快乐着!!

网友:
楼主 你那显像管真是老古董了 放好了 不知道那天就有价值了

网友:
这个显像管的外壳是用特殊金属做到,据说价值不菲。

网友:
整流全桥没必要加散热器,更无须散热风扇。

网友C:
致87楼
  很理解加装风扇..不见得专给全桥用.也许变压器更热呢?DIY.安全..有什么更好的手段.尽管招呼上..再盖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致87楼
  很理解加装风扇..不见得专给全桥用.也许变压器更热呢?DIY.安全..有什么更好的手段.尽管招呼上..再盖一层.

  还是“千后”最理解我的心。
    我的“车”和“钻铣”都是用的直流动电机,也都是用变压器和全桥做的整流电源。那个车床的整流电源工作起来,温度没有明显的升高。但是“钻铣”的整流电源,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温度升高了(可能是变压器的功率比较小,是100瓦的机床控制变压器;也可能全桥的温度也升高了)。
    我估计,这个整流电源的功率,应该能达到300瓦以上,那么变压器和全桥内阻的发热量,也会有十几瓦。所以,就把那个没有啥用的散热器和风扇,安装在这个电源里面了。

网友:
废物利用是很好的行动。支持老工人!

网友:
楼主做电视机的不是显像管,是示波器用的示波管,这种管子一般是电偏转,而电视机用的显像管一般为磁偏转。管子的外壳一般为了电磁屏蔽采用坡莫合金。坡莫合金是在弱磁场下具有极高磁导率的铁镍系软磁合金。为提高电阻率、改善工艺性能,在Fe-Ni二元合金中常加入Mo、Cr、Cu等元素。除Fe-Ni系合金外,属于坡莫合金的还有铁硅铝合金和非晶态钴基合金。

网友M:
发现一个关键词:“捡”!

网友:
挺佩服老工人大叔的。说实话,人就得有点爱好,摆弄点自己喜欢的小玩意,自娱自乐,锻炼手艺,活动脑子,心情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发现一个关键词:“捡”!

  金牙大将好久没有出来了。
如实向大将“坦白”:那个带点火器的剃须刀、那桶油漆,确实是捡的。捡油漆的同时,还捡了一个没有了喇叭的收录机(现在用一副耳机,用它听广播)。
  捡剃须刀的事,已经受到家里两个孩子的警告

 Snake2:
      你说的很正确,那确实是一个“示波管”,不过屏蔽壳因为没有“坡莫合金”,用的是普通薄铁皮。

网友:
咱们工人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