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个热切割

楼主(2010-04-22):
DIY个热切割

网友:
看我的!

我的纸皮制造

成果

成果

网友:
像皮筋用得妙!

楼主:
纸皮做的强度应该不够吧 热丝要绷紧的 而且热丝通电后还会边长 用橡皮筋拉 在受热变长后可以即时绷紧

网友:
切得还行,和我有一比

网友(2010-07-20):
我现在用电脑的电源做了个热切割工具,可以切,但是怎么可以切得好,求教手法或者应该注意的事项。

网友:
LZ最后一张图片   地板上的那个洞

网友A:
直接用钢锯的架子就好了,可以拉得很紧,两端做好绝缘

网友:
通电以后发热,钢丝伸长——所以加弹性调整段是非常必要的。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钢锯的架子就好了,可以拉得很紧,两端做好绝缘

当然,可以加热以后调节螺纹拉紧钢丝——不方便,冷了以后很容易把钢丝绷断。

网友:
送我一对机翼吧

网友:
我刚做了一个台式的很好用

网友(2012-11-08):
很好很强大,不过epo材料真的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