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陀机的行程?

楼主(2010-04-22):
新手入魔,单飞没前辈带。飞越250。吉衡的陀机,kds800,2801控。调好中立位。但在控打左右旋。只用大概三分之一的行程,尾陀机的行程就走完了,是控设置错了还是陀机呢,请前辈指教。

网友A:
舵机臂没放在中立位

网友B:
正常的。这时的舵机是陀螺仪接管了,

楼主:
那可以调到控的所有行程都分配用完吗?自旋应该有快慢吧?

楼主:
你们是理解错了还是不懂。我爬文半天,搞懂了。调控里的伺服机行程量就搞定了。谁说是陀螺仪接管了???!!!

网友C:
请楼主注意,如果用的是锁定模式,哪怕很小的舵量舵机都会走到头
尾陀的舵量已经不再是行程,而是旋转速度
所以应该在试飞当中去调方向通道的D/R值,让尾巴跟手
而不是事先到控里去搞伺服机行程

网友D:
锁尾模式,陀螺仪,上面可以调行程。就是那个圆的上面有多少度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