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0的故事(有图)

楼主(2010-04-22):
各位老师走过路过不要放过出手的机会,多多指教,感谢!!!图示红圈出的旋钮是H和L分别表示什么,下午打到H上开铣的45号钢,闷刀,开始以为齿轮打坏,拆开后发现没有问题,故障开机主轴时转时停,扳到L正常,估计这个旋钮出问题了,好像挂不了档,且没有滴答声。请教各位大大该怎么办啊,难道全部拆了主轴才能修理这个旋钮?感谢

网友:
高/低速档..
换档时用手去转主轴看看..
或开最慢速再换档

还是不行...就拆开来看主轴箱里的齿轮还活着吗..

楼主:
感谢楼上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齿轮都还活着呢。

网友:
还有个空挡。
感觉低俗档比较好
力量大些

楼主:
是啊,现在问题高速档上不了,怎么修理呢

网友:
H = HIGH 高速挡
L = LOW 低速档

主轴里边有一级齿轮变速,中间是空挡,低速的力距大些,适合干重切削的活,高速适合切削量小的活,铣出来表面光洁好些
严格上来说,换档必须停机,在很低速换档也行,不过时间长了还是对齿轮不太好,有些时候电机会突然负载增加导致烧保险或者烧电源,停机情况下如果换不上,一般是因为齿轮正好不在咬和位置,稍微用手转动一下主轴就可以了

如果排除以上毛病的话,可能是拨杆未停机换挡的时候给打歪了或者其他部件不能正确到位,造成无法正确拨到预定位置,造成齿轮咬和不良,把面板拆了,看看工作时候齿轮的转动情况就大概知道了

楼主:
感谢7楼的支持,面板貌似要把整个机头卸下才拆得到变速箱里吧?难道还有其他的捷径?请教楼下的。

网友:
你先把机头松开,逆时针把机头放平,然后就可以打开机头后的铁盖片看都变速箱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