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氧树脂配比起来很稠,不知用什么可以稀释一下?

楼主(2010-04-22):
如题,高手、老师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加热,当然,也有一些稀释剂可以用。

网友:
加点酒精,再加热。

网友:
有专用的环氧树脂稀释剂,加一些就好了。当然,环氧树脂用的时候还是加热一下好,用热水泡下那个放环氧树脂的容器

网友:
丙酮,酒精,加热都行

网友A:
加热的话,要当心,因为加热会加速环氧树脂固化速度,因此要调整固化剂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的话,要当心,因为加热会加速环氧树脂固化速度,因此要调整固化剂比例,

再怎麼熱也要4小時啊
最好還是不要用丙酮.揮發性強.毒性大
最好還是用無水酒精.

网友:
分析纯 乙醇

网友:
首先加热环氧树脂,加入适当的酒精充分搅拌至合适的粘稠度,最后在加入固化剂充分搅拌。。。

网友:
我今天用天那水稀释环氧树脂做的驾驶舱,效果不错。

照片

网友B:
小弟係新手有個問題請教

如要做膠衣,可否加天拿水,放入噴槍內直接嘖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要做膠衣,可否加天拿水,放入噴槍內直接嘖涂,
稀释到喷枪可以喷出来我想是可以的。我没有试过,但太稀的树脂喷涂不容易达到要求的厚度,必须采取多次喷涂。

网友:
明白了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