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点头问题

楼主(2010-04-22):
我的450PRO最近总是在点头,为此我更换了尾推组、反复平衡了大浆,甚至还更换了斜盘舵机,始终没法解决。原来也发生过换浆的时候有过点头现象,平衡大浆后就可以解决,这次就是搞不好。
实在没招了,就找回原来的大浆,哪个浆没炸过,只是表面的塑料套破了不好看,结果奇迹发生了,点头现象完全消除。再换回新的大浆,点头现象又出现了,这样确定,点头肯定是因为大浆不平衡造成。大浆平衡后还这样,估计是动平衡不好。
早期我只是平衡大浆,在轻的一端粘贴配重,效果很不好,甚至比不上不配重的,所以有段时间买回来的大浆直接就装上去,很奇怪虽然称起来大浆不怎么平衡,但飞行却一点问题没有;
后来学了一招,先平衡两个浆片的重心,再平衡大浆,目前我都是这样做的,包括新的、让JJ点头的大浆。
看来后面这一招还是不能解决动平衡问题。
各位有什么好招就来介绍一下:)

网友:
是找中心点,不是平衡重心

网友:
提高转速

网友:
飞机的重心要在主轴的位置   调整电池和其他设备的位置吧

网友A:
桨夹与旋头间间隙过小,有紧的现象

网友:
转速不够啊,提高转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夹与旋头间间隙过小,有紧的现象

哈哈!极有可能,晚上试试。谢谢!
转速问题是有影响。我用浩马特2835H电机,如果油门曲线调整到最高点为80%,转速爆的不得了,很担心浆是否会飞出来,现在我都调整到油门曲线最高点为60%,感觉比较放心。试过调高转速点头现象的确会大大地缓解,但就是太爆。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结果是因为大桨太厚了,夹得太紧,摔不直,把大桨跟去薄一点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