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液压压力表的进!

楼主(2010-04-22):
前天上网淘了个小齿轮泵,上面是说有3公斤的压力输出,但装上气缸感觉没什么力气,后来改成无刷加减速齿轮驱动,装上气缸后力气比原来的大多了,但不知道那个压力有没有10bar(想做个挖掘机模型),也不知道10bar到底有多大,所以想买个小压力表来测测,但上去搜了下,只看图片根本不知道外形有多大,怕买回来是个大水表,所以请知情的模友介绍下,量程0-20bar左右,外形直径是3-4厘米左右的压力表(介质是水或油),最好给个型号,谢谢!!

网友:
BAR是国际压强单位,1BAR约等于1公斤每平方厘米。买表到五金交电去买。多少公斤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上网淘了个小齿轮泵,上面是说有3公斤的压力输出,但装上气缸感觉没什么力气,后来改成无刷加减速齿轮驱动,装上气缸后力气比原来的大多了,但不知道那个压力有没有10bar(想做个挖掘机模型),也不知道10bar到底 ...

1bar等于0.1MP也就等于1公斤的压力    你买1MP的压力表就可以 比如上海自仪三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