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9控怎么不开机玩模拟器

楼主(2010-04-22):
以前玩
模拟器
只需要把 方形插口插入就行 可是这次新买的模拟器不行 需要开机才能用 是不是方形插头的连线的问题

网友A:
是方形插头的连线的问题 用你原来的线玩吧 或者打开插头把下排中间和右边的这两个针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