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淘宝上卖的G5能玩吗?

楼主(2010-04-22):
现在淘宝上卖的G5能玩吗?

我一个不懂的人来求教…

想买个天地飞的6C,然后买个G5在家练习飞,最后想上亚拓500,麻烦买过的人和用过的人提示提示指点指点~

网友:
可以购买飞鹰  防止ID被盗的G5模拟器汉化版本,在线激活在线升级,序列号在硬件中,不会丢失,要飞500建议使用有电脑曲线设置的遥控,比如FUTABA 6EX或者DSX7 或者以上中档遥控设备

网友A:
楼上是淘宝买飞鹰模拟器的吧。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另外好像还看到5.5代的,又有什么更新改进呢?
这个只是硬件狗和软件吧,需要再配个遥控或者模拟器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淘宝买飞鹰模拟器的吧。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另外好像还看到5.5代的,又有什么更新改进呢?
这个只是硬件狗和软件吧,需要再配个遥控或者模拟器控吗

全能模拟器可以支持XTR,AEROFLY,凤凰2.5最新版本,G2,G3,G4,G5,和车模拟器VRC硬件版本等等多种模拟器软件,5.5代已经停产,6代支持G5模拟器,G5为专业模拟器软件建议配自己实际飞行的遥控器来练习,各种曲线都可以设置和更逼真真实飞行

网友:
我原来买的是全能版U3型,能支持G5吗?

网友:
我用的是XTR

网友:
网上有100多块就号称能不用EMU上G5的,不知道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