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零件,要做差速转向试验

楼主(2010-04-22):
图片见内

网友A:
第二张图:两侧齿轮箱  一个是大齿轮  一个是两只小齿轮   一个大齿轮的齿数和两个小齿轮的齿数相等   两齿轮箱的传动比相同   图片下方电机是主动机  上方是转向机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两侧齿轮箱  一个是大齿轮  一个是两只小齿轮   一个大齿轮的齿数和两个小齿轮的齿数相等   两齿轮箱的传动比相同   图片下方电机是主动机  上方是转向机   对吗

楼上理解基本对,本来原理是两侧齿轮传动到转向机的差速器只要相反就行,因为我手中齿轮直径不够大,所以用了多个一适合差速箱轴距。转向驱动没有使用蜗轮是因为传动比很大,我手转不动,自锁力够了,驱动轮设计减速比蜗轮蜗杆是1:20,差速内部1:3,这样最快大约3转每秒,如果驱动齿轮箱用1:20直齿,不能自锁。所以用蜗轮蜗杆机构。轮子直径85mm,设计速度直行最快大约80cm每秒。

网友:
完全不懂

网友B:
差速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速哪搞的》

从先豪买的,淘宝也能买到恒龙的,都贵,两个上百元,不过本地更贵,普通金属齿轮10元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这变速里的冠齿轮是不是金属的?要是的话就爽了。买了拆了做双流!

网友:
 LS的 TB上有单卖的齿轮

网友C:
问个外行的问题,LZ莫怪

转向差速器输出部分如何跟车轴连接?蓝色和粉色轴的转向应该是相反的。棕色和绿色轴上的转向应该是相同的。转向差速器输出轴的转向应该是相反的,怎么合在一起呢?本人没有机械基础知识的,只是好奇一问,诚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向差速器输出部分如何跟车轴连接?蓝色和粉色轴的转向应该是相反的。棕色和绿色轴上的转向应该是相同的。转向差速器输出轴的转向应该是相反的,怎么合在一起呢?本人没有机械基础知识的,只是好奇一问,诚请指教。

假如转向电机不转,驱动电机转,则驱动差速器内部小伞齿轮公转,所以棕绿轴同向转,通过外部反向齿轮箱传动,蓝粉轴反向转,转向差速器内部小伞齿轮会公转(转向电机减速比也很大,不用蜗轮蜗杆机构也能自锁)。如果驱动不转,转向转,则两个驱动输出轮反向转,能原地转向。如果两电机都转,根据不同转速比(PWM电子调速器),能产生急转弯和缓转弯的不同效果

网友:
介绍很耐心,呵呵。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0-08-30):
引用 楼主:

假如转向电机不转,驱动电机转,则驱动差速器内部小伞齿轮公转,所以棕绿轴同向转,通过外部反向齿轮箱传动,蓝粉轴反向转,转向差速器内部小伞齿轮会公转(转向电机减速比也很大,不用蜗轮蜗杆机构也能自锁)。如 ...

楼主怎么样了 试验成功没, 我今天也想到一个方案,一看和你提出的基本相同啊

楼主:
最近忙,接了个电子开发的活,

做完后好几万收入,等忙完再动,肯定行的,没看清你的图,注意两侧差速外的直齿轮个数不一向,要保证转向差速轴反向转。我现在还没买到合适的蜗轮蜗杆用于自锁

网友:
蜗轮涡杆

这东西淘宝有卖的,有好几种。实在不行找废雨刮器,那上面就有蜗轮蜗杆。

网友:
i
引用 楼主:
做完后好几万收入,等忙完再动,肯定行的,没看清你的图,注意两侧差速外的直齿轮个数不一向,要保证转向差速轴反向转。我现在还没买到合适的蜗轮蜗杆用于自锁

我觉得没有必要用蜗轮蜗杆啊 没必要自锁。

网友:
 楼主这套方案不但复杂,还是无用功,根本就无法输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