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各个中联的优缺点

楼主(2010-04-22):
随便找个几个图片,大家来说说各个中联的优缺点,看看哪个中联更强大?
1,

2,

3,

4,

5,

6,

楼主:
最后那个是我的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WING的中联,我很负责的告诉你,我飞了3年,炸机无数次,包括3D炸机,甚至一次炸断某品牌的主轴,中联至今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炸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
WING的中联不错
我换360桨3D炸机,整个头飞了出来,十字盘和摇臂飞到10米见外,中联针成了J型,主轴成了L型,中联还没事

桨上的太紧,横轴太硬造成的,后来桨上合适,横轴换成软一些的,炸机就温柔的多了

楼主:
 看来材料,设计,做工都很重要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A:
450上,我炸坏过两个WING中联,一个亚托SE中联。改飞TG后,也炸坏过一个中联。。。亚托500中联也炸坏过一个。

楼主:
没有永远的,只有适合的

网友:
WING的中联来点圆角就好了。直角容易挤伤大桨夹。说虽然没什么影响。但是看到挤伤的痕迹还是不舒服的。俺现在把WING的旋翼头中联改成V2的了。也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上,我炸坏过两个WING中联,一个亚托SE中联。改飞TG后,也炸坏过一个中联。。。亚托500中联也炸坏过一个。

看来是我炸得不够狠!

网友(2010-07-16):
中联应该做成钛合金的或都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