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这个矢量口难住了 不知道遥控器怎么设置了

楼主(2010-04-22):
大家看看图片

升降是2个舵机控制

矢量口是另外2个舵机控制

朋友建议用控制升降舵机同时控制矢量口

但是遥控器不知道如何设置了

不知道用10c设置过矢量口的吗

帮忙提供一下如何设置遥控器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涵道矢量两个推杆一个垂直地面,一个和地面平衡。。。互成90度。

……人家设计的舵机位置就是转45度的阿。应该是像v尾混控那样,舵机同向动控制俯仰,舵机反向动控制左右就好了。至于平尾控制,应该是像飞翼混控一样。

网友:
随方向舵和副翼偏转怎么样?用Y线连接~  说错了莫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