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艇的软轴与压水板的调节关系是如何的?

楼主(2010-04-22):
半年没得飞了,想玩玩船,模展上新进了条O艇,对软轴的上下调节、压水板的调节,关系到航速和艇的稳定不太理解,特请前辈指教、解惑。

网友:
O是不是用硬轴的多?

网友:
是插接轴
也有焊接好的轴,建议还是用插接的轴比较好

网友:
LZ可以贴一下看看是什么样子的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看是什么船

谢谢!上两张图。

今天顶风下水试航,用两组6S123电池并联,跑起来了。之前把软轴调节螺丝松开,把软轴放到了最低位,与船身水平线基本平行,感觉高速稳定,可惜今天没有带DV,否则可上视屏。
请楼上二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