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20锁尾和非锁尾怎么切换,谢谢!

楼主(2010-04-22):
如题!

网友:
当然是在控上切换。

楼主:
怎么切换?我用的T6-C控!

网友:
控的左上角有一黑色旋钮,中间有一刻点分界,左面为不锁尾,右面为锁尾,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好的,试一下!

网友:
挺佩服樓主的!520陀螺T6C控

楼主:
颛心路就我一人用T6-C飞电直

网友A:
T6-C,用520陀螺,不是一般的牛XX

网友:
现还用T6C?

网友:
引用 网友A:
T6-C,用520陀螺,不是一般的牛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