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问题请叫

楼主(2010-04-22):
想自己做几把车刀,用数控刀片的那种,买来了键条,想问一下是不是先要退火,再加工,怎么退火?做好后还要怎么热处理?

网友A:
要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键条 有很多不良商家 卖的键条不但不硬 而且连45#钢都不是 还非常软 去年我在一个螺丝商店买了 一根键条 比我家里的烂铁筋头子还软呢 那样的话 还需要什么退火 淬火问题呀

网友B:
现在大部分 那种一米一条的 长键都是 A3 料 不用退火了

网友C:
正规键条是调质料,可以直接加工的,而且加工面比较亮,就是攻丝的时候有点紧。

网友D:
买键条的时候直接问商家有45钢的不,人家就会给你拿了,一般键条有两种,一种45#的 一个A3的,跑不出这两种料子去,一般键条都是不淬火的,没必要退火的
退火的话,有个比较简单的办法,把需要退火的东西,用煤气火或者喷枪烧红,然后保温冷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