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兩次推油門彎尾軸,哪位知道原因的提點一下

楼主(2010-04-22):
前幾天想玩玩放了一段時間的FN450,大概調整一下就在推油門準備起飛時只聽噗哧一聲,尾軸彎了 塑料尾傳動齒被磨圓了,尾推崩了,還以為正常疲勞損壞。今天換了金屬尾傳齒、尾推和尾軸,沒想到竟然和上次一樣一推油門又聽到了熟悉的撒氣聲,趕緊收了油門,一看同樣的位置尾軸又翹了  尾推也彎了 有點莫名其妙了。請問哪位知道原因的給講講是什么地方出問題了呢?裝的時候試過都聽順滑的呀!我初步懷疑是1尾波箱軸承 2尾槳夾不平衡。可能這兩個地方在低速時不明顯而高速運動時或卡或由于不平衡造成巨大離心力。尾軸再軟也不該這樣,何況之前同批尾軸一直也沒出這種問題啊!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之前用的3SA123轉速低,這兩次都是LIPO轉速大大高于用A123,問題就顯現出來了吧。上兩張圖大家看看

楼主:
從下面那個彎的尾軸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幾乎是在相同的位置翹了

网友:
尾波箱变形了吧,不是直的了

网友:
这种神奇的情况仿佛就是在意念弯汤匙

网友:
波箱变形引起建议可以直接换掉

网友:
尾箱的2个轴承不在一条直线上了

网友:
关键是尾桨不平衡~

网友:
LS说的都有可能 ,要好好检查下

网友:
我倒觉得是好奇怪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楼主解决后说一下。

楼主:
综上所述,俺先换个尾波箱看看,希望不要再听见撒气声了

网友:
这强大的神奇的力量来自那里?

楼主:
大概真的有心靈感應,這兩次起飛前我總覺得怪怪的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也許是聲音與正常狀態不一樣了吧。今天翻出個一年多前買的名牌ALZ尾波箱,費了半天勁尾管緊固螺絲竟然滑了 而其他部分與FN的STARTER又不通用 只好另購了,希望明天能到貨。

网友:
什么力量使钢铁瞬间变形呢?这个力量又从哪里来呢?请继续收看明天的<<走近科学>>之<<神奇的力量>>下集

网友:
,,,,,,,,,,,,,,,,,,,,,,,,,,神秘尾轴哈

网友:
顶下   看结果

网友:
检查下波箱两边的轴承是不是同心

网友:
500同样问题求解,也是在飞一块特爆的电池时无故拉弯

网友A: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进科学》之《神奇的力量》,是不是尾推不顺畅导致尾舵机拉弯了尾轴?

楼主:
看了500也是同樣的下場我心里平衡哆啦 但愿俺的500別犯同樣的病  今天換了個剛到的FY尾波箱,懶得拆了再裝一遍直接裝上了,試了下似乎沒有那種怪異的感覺了,下午去試試,看看到底RP怎樣

网友:
飞过了吗?结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进科学》之《神奇的力量》,是不是尾推不顺畅导致尾舵机拉弯了尾轴?

谁家的尾舵有这样的力量那真的要拜一下

网友:
尾巴轴承磨损了,导致偏心,一高速旋转就被掰弯了~~~

网友:
我最近也是这种情况 出现过两次,(冰人的尾拨箱). 现在换会beam的原装尾拨箱后, 情况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在不同心高速旋转的情况下尾舵机的拉力起到了四两拔千斤的作用!

楼主:
下午試了一下,剛開始一塊20C電還行,可是換25C后要繼續推油門起來時,又聽見像拉警報器那樣的聲音  我有心理障礙了:funk: 草草收工。低速時仔細看了下,沒有雙槳、尾軸不抖 ,就是聲音嚇人!好像比500兇多了· 算了~改多槳旋翼頭再試試吧

网友(2010-07-16):
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