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白钢刀

楼主(2010-04-22):
请问大家 谁知道白钢刀片能焊接吗? 用什么方法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 谁知道白钢刀片能焊接吗? 用什么方法焊接。

铜钎焊。

楼主:
铜钎焊是什么方法 请讲仔细点好吗 谢谢

网友:
铜焊都不知道

网友:
TIG也可以  硬度似乎有所下降  但可以用

网友:
焊了附近就退火了

网友:
焊了附近就萃火了

网友:
我用TIG(氩弧焊)与低碳钢焊接过(不锈钢焊丝).效果不是很好,焊缝边沿易断裂.采用电弧焊(不锈钢电焊条)即简单又比TIG好.

网友:
普通电焊就行。不过焊了就退火了。

网友:
8楼的办法用过,有一定长度的白钢刀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