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糊阴模时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0-04-23):
第一次糊玻璃钢船,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希望诸位大大解答

1.  糊完第一层树脂后 干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上第一层玻璃布?
2. 上玻璃布时 遇到角落或弯处有多余的部分怎么处理?

麻烦详细一点解答啊 谢谢!

楼主:
谢谢 第二个问题麻烦达人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不用等直接糊完你需要的厚度,或是层数,第2个问题不是很明白你要问什么??多的地方就剪掉,或是糊好后有7.8成干的时候直接用刀修边!那时候切就像切豆腐一样,呵呵也不知道对你有用不?

网友:
希望可以幫到你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f67e5e8-4eec-11df-954a-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f83d23d-4eec-11df-9a6f-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f9e1200-4eec-11df-a5fc-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希望可以幫到你

不好意思,不會發圖

网友A:
再來1張

再來1張

网友A:
新人請教

千維布厚度要用0.1還是0.06?

千維布密度是否不夠密?

千維布密度是否不夠密?

网友:
阴阳模结合就不存在犄角旮旯的地方了

网友:
第二个问题可把多余的玻璃布破开之后重合折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維布厚度要用0.1還是0.06?

太稀疏了。如果对强度要求不高也可以。像你做一般的小零件是可以的。

楼主:
明白了 谢谢诸位热心的大大们,祝你们好运!

网友(2013-01-01):
引用 网友A:
再來1張

大侠好,请问这个是什么材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