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X的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0-04-23):
我的6EX控没有开通3D功能.现在想玩3D了.有没有人知道在那里设置开通.
希望好心人为我解难题.
在这里先多谢魔友们!:loveliness:

网友A:
多翻翻说明书,在控的左上角边有个2段开关,就是切换3D用的,之前需要设置3D的油门和螺距,说明书里叫做惰性油门和螺距

网友B:
记住有一点,当你开HOLD开关时,左上角的IDLE开关就没有用,调螺距时必须断开马达线才可以调

网友C:
须断开马达线才可以调

网友D:
不是要斷開電機線才能調,是怕危險萬一才真,調完再插電機線會安全些

网友E:
6ex就这点讨厌呀,我是在普通模式下调好再移植到3D模式下的,嘿嘿,电机直接焊在电调上的,怎么断呢

楼主:
多谢魔友们的帮助
:loveliness:

网友F(2010-07-16):
回复 网友E:
FUTABA的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