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九鹰 260 问题

楼主(2010-04-23):
  炸了, 帮忙看看哪坏了

楼主:
平衡杆搭拉,直不起来

网友:
看不出来,拍摄位置有问题,需要把主轴连杆位置清晰拍出来才行

网友:
发个图参考一下,有另一种连杆是中间开孔的,将旋翼下面的横杆置于孔当中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检查发现,是 掉了一边重锤

网友:
我真无语了,这个答 案

网友:
新手这样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