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飞狂摆,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0-04-23):
我做的电动自由飞仍出去之后,一会左边机翼高,一会右边机翼高,在空中沿着机身轴线摇摆不定,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的也是,据说是上反角太大

楼主:
我的上反角不大啊,有人说是垂直尾翼太小了,我做大了点,不管用

网友A:
上反角和垂直尾翼没配合好,横侧安定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反角和垂直尾翼没配合好,横侧安定性不好

对头

网友:
也有可能是飞机接近失速的现象,加大点动力,或是减点重试试

网友:
就是上反角和垂尾不匹配

上反角和垂尾有着密切的关系
举例:
当飞机向左倾的时候,左侧上反角会产生恢复平衡的力,飞机会摆平,但是在恢复的过程中,假如垂直尾翼的面积过小,这个恢复平衡的力就会让飞机从向左倾,然后又向右倾,,右侧的上反角也会重复刚才左侧上反角的工作,这样就会左右摇摆。假如垂尾面积合理,垂尾会起到阻止最初向右倾斜的出现。
不知道说的明白没有,但是我觉得意思是对的。

网友:
明白了,有空试试

楼主:
上反角和垂直尾翼之间有什么比例关系呢,或者是什么规律呢

网友:
垂尾面积大约是机翼面积的5%~10%,上反角8度左右。

网友(2010-07-18):
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最终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1-02-23):
专业术语称为“荷兰步”,上反角大垂尾小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横向不安定与失速不是一个概念。失速是飞行迎角过大,重者坠机,轻者必大幅度的波状飞。见谭楚雄老前辈著《模型飞机的飞行调整原理》 和朱宝鎏老前辈著 《模型飞机的飞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