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魔友谈谈直机遥控的手法问题

楼主(2010-04-23):
请问老手:一般是怎么握遥控的?
看到很多示范手法都是两个手指(大拇指+食指)操控摇杆。
但我是习惯用大拇指操控,感觉有时候会有轻微的跑偏!
对于握摇杆有没有标准?
期待大家的讨论意见

网友A:
我是那大拇指按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那大拇指按住

和我一样,幸会幸会!
飞3D时会不会有点跑偏?我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还几回还导致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二指禅一般是老外才用的,因为老外手大,我们亚洲人手小!

那就可能是我人的原因了,我苦练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太多的改善。现在只能在高空做3D动作。贴近地面飞常常就因为跑偏失误导致炸机!

网友C:
呵呵   习惯问题    我们这里  基本都是掐奶指(二指禅)

楼主:
谢谢大伙的意见!
看来我还得再下十二分的苦功才能低空3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习惯问题    我们这里  基本都是掐奶指(二指禅)
好一个掐奶指~~~~~~看来这种手法稳当些

网友:
“掐奶指”我喜欢,我一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二指禅一般是老外才用的,因为老外手大,我们亚洲人手小!

你还是原来那个正义系列ID啊?
看你每次回帖的留言都不靠谱~~~

二指禅用的人很多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魔友
用二指禅的高手真是无处不在!
头痛的事出现了,要考虑重新练手了--二指禅

楼主:
有控掐掐更健康!

网友:
两个大拇指用起来爽哈哈,2指弹我也试过还真不习惯!

网友D:
楼上说的不准确,应该是捏奶头指,我也是,精准

网友:
这只是看个人习惯了   什么一指二指的     讨论这无聊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你用二指握摇杆    剩下的六只手指     能拿好遥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二指握摇杆    剩下的六只手指     能拿好遥控吗

我还是个新手,希望能和老手们交流一下心得,所以才开这帖的!
不管用几个指头,空还是我得稳的,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高手都使用了遥控重心调节器和挂带!

网友:
以前也是大姆指,现在正在慢慢改二指禅…用挂带确实舒服得多!好一点的控都重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二指握摇杆    剩下的六只手指     能拿好遥控吗
一样可以拿好,甚至不需要吊带:D

网友F:
一指不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指不精确

有同感!低空3D炸机几率奇高
现在只好苦练左手二指禅。原来是用右手一指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不准确,应该是捏奶头指,我也是,精准
看来捏奶头高手不少~~~~~~~~~~

网友:
我没觉出二指精准来!反倒觉得一指禅很好控制!

楼主:
我開始練左手二指禪。結果由于太心急,炸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G:
无意义的帖子一指飞的高手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感,我也觉得一指好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意义的帖子一指飞的高手多的是~

能用脚写字的人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