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十字盘循环螺距几度比较适合稳定3D

楼主(2010-04-23):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知道只要适合手感就好,但是什么都有个相对值,所以想问问大家,最适合500的十字盘循环螺距应该是几度?谢谢大家~~

网友:
什么叫循环螺距?

网友:
正负11度。无副翼的可以用13度

网友:
藤椅、地板说的都不是循环螺距,我觉得可以先尝试7-8度

网友A:
我调整到7度

有副翼的,航线、悬停7度左右,就可以了!3d的话7-9度应该都可以!

网友:
只有7度就够了吗,受教,我都是设置到倾斜盘正好不碰到主轴,舵机不叫,那样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的,航线、悬停7度左右,就可以了!3d的话7-9度应该都可以!

3D的话+-7度太小,+-9度合适,我用+-11度

网友:
我调成8度左右,翻转比较快

网友:
不一定非要几度,我感觉是注意几个方面,螺距过高,动作猛了会变形,螺距过低,动作变换兜不住。探讨、探讨、不要拍砖

楼主:
循环螺距 exp

感谢大家的发表的珍贵意见,大家的500EXP设置多大?虽说手法都不同,对飞机的设置也不同,但都会追寻一些很基本的数值,所以本人才发出此贴,希望大家能多给提些宝贵意见!!谢谢了~~~

网友:
我的EXP设40

网友:
10度就差不多了,我的DSX7,舵机用19.5mm孔,然后60%的CCPM俯仰副翼混控就是10度循环螺距,70%的混控就是12度循环螺距,可以更暴力,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发表的珍贵意见,大家的500EXP设置多大?虽说手法都不同,对飞机的设置也不同,但都会追寻一些很基本的数值,所以本人才发出此贴,希望大家能多给提些宝贵意见!!谢谢了~~~

升降副翼的調法:
從0開始變,變一次飛一次,亂打副翼升降,看看飛機動作跟不跟手,繼續變,直到感覺到飛機動作明顯滯後于手了,看看遙控器的值,再往回一點點就最合適了。每個飛機都不同,很難用具體數值描述。
方向舵的調法:
反復高速大航綫拐彎,exp20%起調,大了尾巴跟不上,小了拐過了,調到尾巴筆直跟過來就合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降副翼的調法:
從0開始變,變一次飛一次,亂打副翼升降,看看飛機動作跟不跟手,繼續變,直到感覺到飛機動作明顯滯後于手了,看看遙控器的值,再往回一點點就最合適了。每個飛機都不同,很難用具體數值描述。
...

谢谢老牛,学习了

网友:
对啊,还要看你的电机力度如何,电池够不够力,如果力度不够的话,螺距变化太大会掉转严重,造成锁尾不行,所以还是以自己摸索为准,而且PICTH行程可调,YT500应该有+_13度以上的行程吧

网友:
看来很多人还搞不懂螺距和循环螺距的区别啊~

网友:
藤椅、地板和13楼没搞懂LZ提的问题。

网友:
很多人都没看就回

网友:
clic Pitch 循環螺距(又稱迴旋螺距,迴旋桿Cyclic Stick操作 )的變化是由於陀螺效應而導致旋翼面的改變,使得機體產生俯仰、滾轉。陀螺效應的特性是定軸性(慣性),另一個特性則是作用點會延遲於90度之後發生,例如旋翼機需要向前飛行(俯仰),遙控器升降舵打向前面,將旋葉翼片以順時針方向轉一圈,觀察角度的變化,可發現到:最大的角度並非在6點鐘(180度),而是往前在3點鐘(90度)的地方;最小的角度在9點鐘(270度)。經由陀螺效應,作用點會延遲於90度之後發生,因此在6點鐘(180度)向上的昇力會大於12點鐘,導致旋翼面向前傾斜,也就是可以見到整個旋翼面的改變了。在維修現場,不論是BELL與Sikorsky的直昇機,皆可驗證此項理論。
有副翼的也有循環螺距吗?貌似主桨没有角度差的啊

网友:
显然有的,要不然怎么府仰和横滚

网友C(2010-06-04):
亚拓的山鸡说明书有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的设定说明及要求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两种都取+-12度

网友E:
循环螺距太大,也容易产生干涉,导致调转的吧?

网友F:
具体该怎么设置循环螺距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