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拼圆的方法?

楼主(2010-04-23):
如果用1000*100*10的轻木拼接一个直径为300的圆,单位是毫米,最佳的拼接方法是如何的?先谢了。

楼主:
回复 藤椅 valiantzhengyi 的帖子

能否介绍详细一点

网友:
用CAD按真实大小画一个,就知道怎样拼省料了。

网友A: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没考虑锯缝

一开始LZ没说强度问题嘛
示意性加强一下

网友:
楼上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没考虑锯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设计!我想拼接的圆要在一定的转速下工作,您的这种拼接方法强度可能不是很好。

网友:
做出卡口来,互相咬住。

楼主:
是个好方法,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