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看看这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0-04-23):
450pro YT35X和450M 14T
电池
是格氏25C 2200毫安,收工单只3.80V
问题是悬停一段时间动力会出现降一个档次的现象,降到基本够悬停,再怎么加油都没反应,又要降下再起才会又正常,开3D 模式一分钟悬停无出现动力降档问题,因为只充了一块电试机。 求答 案!

楼主:
3E 25C 四块都不行了,一年多快两年了,现在只能悬停了。

网友A:
电池不行

网友B:
1、电调设定;
2、传动阻力;

网友C:
电调设定

网友D:
电调的所以设定都恢复默认
你这好像是开了定速莫斯

楼主:
现在问题明朗了点,悬停就是会出现动力降挡,闪油就出现,3D模式没问题。明天外场开始彻底的测试。

网友E:
我出过一样的问题,突然掉转,很明显的飞机突然跌高度。
电调挂了,换电调解决。

楼主:
确定3D模式无问题,就是悬停会。

网友F:
问题无解,逐个排查吧。。我是进来膜拜下LZ。。。论坛老前辈啊

网友G:
看样子是电池已经不行了
但3d又可以,所以判断电调问题。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请问你悬停时,控上的油门曲线是多少%
螺距是几度

楼主:
悬停螺距是+6°(-3+6+9),油门曲线是0、37、56.5、69.5、81、92、100(调高了不容易出现问题)出问题的曲线是0、32、51、66.5、79.5、90.5、100。
看来要用替换法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楼主(2010-05-26):
替换法得出,电调是坏的。 看走眼了,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