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头罩跟大齿盘有接触~~~~

楼主(2010-04-23):
头罩是玻纤的,右侧离大齿盘接触到一些,一般大家怎么处理的?把头罩减掉一点么?

网友A:
重新开孔

网友B:
做头罩整形手术

网友C:
找个东西把能接触的地方撑起来,电吹风一下就OK。

网友D:
我一般用挫刀在这两个位置稍作修改。

网友E:
我一般在这个位置用电磨修饰圆弧!

网友F:
剪掉点嘛

网友(2010-07-16):
我把电池线朝接触的一侧 能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