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三桨.

楼主(2010-04-23):
简单说一下我的设计想法吧!
并列双桨应该不少人了解过吧!可是俯仰的难题较大,于是我又加了一个变矩桨,以三角方式排列,
三个变形机构都是用450的尾轴组件,按我想的应该是可行的,但是还有不少难题,
也因为我对电子方面不太了解,因而停置不前,现在机构部件已经全部做完了,能传动到三个轴和桨上.
如果有同道人土有意者可以找我一起研究(就是玩了! ),
机械加工方面我这没有任何问题!
不说太多,大家看一下图片,应该就能大概知道是怎么样了!
QQ号:1418696866
还有,这个不知道应该放在哪个版块里,如果放错了请版主不要生气:loveliness: ,麻烦告诉我正确位置!

网友:
混控是难点

网友:
 3个450pro的轴传

网友:
期待您的成功!

网友:
CCMP,和3个斜盘舵机相同的混控方法不知可行不?

网友:
这个怎么命名

网友:
这个可以用CCPM的3个斜盘舵机的通道一一对应来控制
不过会有个问题,就是怎么转向。。。。。。
还有就是3个桨的反力矩怎么平衡,不平衡的话就变飞碟了

网友:
看你的图,你应该是打算一个伞齿驱动3跟轴吧。这样的话三个桨转动同方向。反力矩无法平衡的,会打转。不过3支桨这样的布局,又是同转速。貌似即便有反向转的桨也无法平衡!

楼主:
把扭力我的想法是在一个桨上装一个导向叶,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扭力我的想法是在一个桨上装一个导向叶,不知道可行否?

3个桨都装,平衡会好些吧

网友:
三轴不是要六桨才能让其不自旋吗???   不明白

楼主:
其实我的想法和这个一样,只是想把它改成轴传的,如果可行的话可以用油动

楼主:
其实这个完全可行,之前和很多人关注过油动四轴,其实这个才是解决之道,前面两个变距桨一正一反消掉扭力,后面那个变距桨是斜盘,这样也就消掉了反扭力.
传动完全可以改成轴传或者皮带传动.

楼主:
只是控制方面困难.

网友:
居然没有传动比。那得什么样的特制的电机上呀?

网友:
升力不够吧,应该用三个PRO的头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