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电直起飞后向左横飘移问题

楼主(2010-04-23):
自己是新手,不懂调机,所以请教老鸟帮忙,别见笑,自己的450电直起飞后老向左横飘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调整?

未标题-1

网友:
你这新手也太新了,还有救市你该找找附近的朋友了,一个人飞怕是飞不了多久哟,,,,

左飘问题只要飞机升到一定高度,大约0.8-1.2米就没有了,貌似和地效有关,又貌似是尾桨抵消飞机尾巴自旋的力的同时产生了多余的整体向右的力,所以飞机左飘。
到后面你还会发现飞机悬停的时候机身是整体向右斜的,对头的时候飞机容易因为这个而被你控制的一直向右飘等等,,,,
看不懂就当我放了个屁~~~~

网友:
是尾桨的侧向推力造成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8811

楼主:
我的450离地2米高还是横起飞啊,可能是我描述不对吧,应该是左横飞吧,我觉得是重心问题或是舵机没调水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50离地2米高还是横起飞啊,可能是我描述不对吧,应该是左横飞吧,我觉得是重心问题或是舵机没调水平吧?

向左横飞和向右倾斜才能悬停是一样的,是由于尾桨产生了一个向左的推力所致。

网友:
十字盘不平嘛

起飞后 的问题。什么地效什么推力啊 都没关系的

网友:
应该是十字盘没调平吧。

网友:
检查重心是否在主轴上和十字盘是否水平

楼主:
正在调试中,把新买的DXS7控和GY401\S9257都装上了,换了冰人的3mm横轴,还没学会飞,修机的手艺到提升了不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