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 SOLO PRO的相关问题和修复方法。

楼主(2010-04-23):
先占楼,慢慢填。
第一楼,260的特点和缺点
第二楼,260的易损件和维修,起落架的保护和维修
第三楼,尾电机的保护
第四楼,主轴的维修
第五楼,常见问题解答

先声明一下,我是九鹰的拖 。俺是卖九鹰的,过手的九鹰的260的机子也已经过3位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总结了一些经验,有了一些感想。现在乱写出来,大家批评扔砖头。

九鹰260的特点
1.轻小,灵活,整机27g,是国内市场上最小的4通单桨机型了。
2.超级耐摔,在同类机型里面是最耐折腾的。(当然,耐摔不等于摔不坏)
3.有特色的控,美国手和日本手切换超级容易。(当然,对这个控也是好坏的评价皆有,有喜欢的,有特讨厌的 )

缺点(其实有些不算缺点:loveliness: ,待我慢慢解释):
1.套机不带充电器,用控充电特别费电池
2.歪着身子飞,样子不好看。
3.飞行特征不太好,左右动作的灵活度不同,动作的准确度也不是很好。具体就是做前后左右飞行的时候方向不是很正。
对以上三个问题的解释:
1.羊毛出在羊身上,260的定位其实和玩具有些类似(其实就是高档一些的玩具),从成本的考虑,套机不带控。
解决方法就是:
      a买九鹰的成品充电器(让你说废话,砖头西红柿臭鸡蛋砸来  )好处是省心好用,坏处就是费银子。
      b买4节充电电池,这个省事,我不多说了。要说明一下,用普通的镍氢电池的话,4节的电压在5v左右,而控上的电量显示是按普通碱性电池设计的,所以用充电电池的时候控显示电量低,不过这个没关系,不耽误用,真的电量不足了,控油声音报警的。
     c用手机充电器( 这不是断自己的财路吗)不过为了广大的模友 ,无所谓了。
2.歪着身子飞行确实不是很好看,不过这个还真不是毛病。单桨机由于旋翼气流的原因,其实身子都是歪着的。只不过,260太轻了,所以歪的厉害,特别明显而已。msr的解决办法是主轴向右歪,所以飞的时候就不是很歪了。
3.飞行的时候左转迟钝,右转灵活。这个原因是单桨机的结构决定了的,旋翼顺时针转动,所以左右转动不一样灵活。至于方向不准确 这个也是旋翼头结构决定了的,没办法的原因。

楼主:
晕了,辛辛苦苦打的字没了,还要重新来 :funk:
第二楼,260的易损件的保护和修复
         起落架的保护和修复
找些泡沫,切成合适大小的小块

在上面打孔

在起落架合适位置包一圈双面胶,卡上泡沫块

过程结束,注意,左右两边不一样高啊,左边的高些好

起落架的修复:
中间断裂的情况,最简单,套上一段合适的细管子,我喜欢用合适的圆珠笔芯,点上502,保证比原来还结实。

如果断的地方不方便套管,还有接骨大法。

这个地方断了怎么办

先用502将断处固定,方便下面的操作

上夹板,用合适的东西就可以,大头针,牙签,碳棒什么的,我是用了原来固定翼的废拉杆。

五花大绑起来,普通棉线就可以,然后上502。
那是very good 的结实
明天继续,今天要接孩子去了。88

楼主:
第三楼,尾电机的保护尾电机的保护
绝大多数的尾电机的损坏原因是飞机侧面拍到墙上,撞到尾电机轴,造成电机轴向窜动,电机乏力。
方法很简单。

就是将尾桨和电机之间的间隙经可能的调整小,不影响尾桨自由转动即可。

楼主:
第四楼,主轴的维修
260的特点就是,撞墙基本不坏旋翼和其他的地方,容易坏的是主轴。
东西不大,买的话钱且不说,发货的时间太耽误玩了
我的方法以前也有朋友发过的,今天再来一次。

断了的旋翼头

旋翼轴是2mm粗的,可以用2mm的碳杆,钢丝什么的代替

打基准孔

这一步很关键,定位不准的话,旋翼轴方向不对,就不管用了。

打好的孔

用502固定

好了

楼主:
第五楼 灌水 飞行视频

网友:
JY大白痴!!!——你厂家放出点空机来,便宜一百多,我花五百再添两只~································多好!老搭着卖空,破空谁要啊!攒一堆熬粥喝?!

没听说过老摔坏遥控的!!倒是飞机老摔,要二、三百空机有,谁还没事天天粘它啊!可以疯狂摔啊摔~~把它泡在水缸里 ——你放点空机出来怎么了,就不明白了?!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我的260为什么飞的时候老是打旋,以主轴为中心打旋.尾电机也是正常的,不存在锁不住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我的260为什么飞的时候老是打旋,以主轴为中心打旋.尾电机也是正常的,不存在锁不住尾,

请详细说明一下飞机是如何自旋的,现在不好判断。
有可能尾电机受软伤造成后尾乏力,飞机就左旋。
另外,调一下微调试验一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明一下飞机是如何自旋的,现在不好判断。
有可能尾电机受软伤造成后尾乏力,飞机就左旋。
另外,调一下微调试验一下,看情况如何?!

今天终于知道问题所在了,原因是尾电机动力为足,我换了一个新的尾杆(新电机加尾翼),问题得到解决了。现在就觉得九鹰配件有点贵了,我换的尾杆就40米的价格,可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三楼,尾电机的保护尾电机的保护
绝大多数的尾电机的损坏原因是飞机侧面拍到墙上,撞到尾电机轴,造成电机轴向窜动,电机乏力。
方法很简单。
就是将尾桨和电机之间的间隙经可能的调整小 ...

补充一下:(这个办法或许卖家以后就卖不动配件(后尾电机组)了,自己砸自己一下,呵呵)

网友:
不错,这样的商家是好商家,用塑料泡沫垫起落架是个好办法,学习一下这样估计起落架能用很久
在一个如果能有单机出售就好了,那个控是在是不咋地。如果能用别的控代替也好,原配的控手感不是很好。

补充一下手机充电器绝对可以用,只要找到好的稳定的万能充电器就行,测试一下输出电压4.2v 输出电流200mah左右就可以了

飞机保护电池的办法,发现260不锁尾就赶快降落充电,这样电池能用很久。电池测量一下电压大约在3.7v左右,千万别过放。
三楼的保护尾电机的办法没看懂,把尾桨往里推推就行了吗?我感觉尾电机和机架有点空位稍微活动,我都是加上一点胶水固定一下。

网友C:
如何(改善)让九鹰自旋转更快?

如何(改善)让九鹰飞直线?
如何(改善)让九鹰十字盘不抖?
如何(改善)让舵机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改善)让九鹰飞直线?
如何(改善)让九鹰十字盘不抖?
如何(改善)让舵机不抖?

问题1,这个不太好办,结构决定了的,不会方向太正。
问题2,3的话,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抖啊,当然,有时候由于舵机定位不准,会吱吱的叫几声。但是一个劲的叫就不对了。

网友:
十字盘抖应该是那个卡槽有虚位,我把那个圆柱缠了一圈透明胶带基本不抖了,效果很好。
舵机我的从来不抖,不过行程不好掌握,感觉比开关舵好不了多少
尾电机有没有便宜点的,或者有没有替换的,手机阵子说不行,其他的电机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这个办法或许卖家以后就卖不动配件(后尾电机组)了,自己砸自己一下,呵呵)

讨论下我的观点.方法看似不错。缺点也有。
锁尾不好时或摔机后一定要检查。尾桨是不是有贴到马达壳。
要是帖到了长时间运转会让马达温度很高。结果就是省了尾桨烧了马达。得不偿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1,这个不太好办,结构决定了的,不会方向太正。
问题2,3的话,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抖啊,当然,有时候由于舵机定位不准,会吱吱的叫几声。但是一个劲的叫就不对了。

问题0 可以调低陀螺感度改善!
问题1 没说错。结构果问题!
问题2 也没说错。在十字盘中心眼和横轴或主桨没磨损前是不抖!
问题3 可以改善。舵机电位器接触不好才是抖的原因!

网友:
谢谢,不过这样还是有隐患的

网友:
为了性能,有些钱还是不能省

网友:
有句话说省了盐,瞎了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0 可以调低陀螺感度改善!
问题1 没说错。结构果问题!
问题2 也没说错。在十字盘中心眼和横轴或主桨没磨损前是不抖!
问题3 可以改善。舵机电位器接触不好才是抖的原因!
调低陀螺仪的感度的确能使自旋速度加快很多,但是缺点很明显,锁尾性能严重下降,尾电机的温度上升很快,比没有调整感度前升了大概10℃,会造成尾电机加快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低陀螺仪的感度的确能使自旋速度加快很多,但是缺点很明显,锁尾性能严重下降,尾电机的温度上升很快,比没有调整感度前升了大概10℃,会造成尾电机加快损坏。

对 。温度会高很多,必定寿命短很多。需要自己衡量是否值得改。可能也是得不偿失

网友:
陀螺仪感度怎么调整?

网友:
 我代表广大260 用户 谢谢 楼主 以及 各位 高手, 坛里多点这种贴多好

网友E:
舵机的问题

螚不能说说舵机不能復位的修理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螚不能说说舵机不能復位的修理办法!

        如果舵机卡住了,可以在飞机断电的情况下轻拨舵机齿轮,将舵机滑块移出卡死点。注意,一般容易卡住的位置是上下两个极限位置,所以拨滑块的时候要注意方向,滑块在上,就向下拨;滑块在下,就向上拨。
         最好这样调整,防止再次卡死。如果是在下端卡死,就将微调上调一些,同时缩短舵机连杆;如果在上端卡死,就将微调下调,同时延长舵机拉杆。这样基本可以将死点回避。

网友:
小伙计,不错,这样的商家是好商家,希望得到你的店铺网址!在你那里买配件!

网友:
大哥你的技术太牛B了,谢谢你的心得,我一飞就炸。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舵机卡住了,可以在飞机断电的情况下轻拨舵机齿轮,将舵机滑块移出卡死点。注意,一般容易卡住的位置是上下两个极限位置,所以拨滑块的时候要注意方向,滑块在上,就向下拨;滑块在下,就向上拨。
   ...

舵机出现卡死现象,有可能是舵机电位器上方的黑色限位片松了,造成电位器有虚位,我是采用装TF卡的塑料片剪成小圆片,代替原来的黑色限位片,并在上面小心地点了些502,就完全运行正常了

网友:
好帖,以前我帮一个朋友修九鹰SOLO,换的全是新件,结果第二天又炸断了起落架 ,邮购一个起落架太不值得了,于是用棉签代替,效果超棒。我发现九鹰的机身都有一个特点“脆”。

网友:
九鹰的舵机不错,要是能接在普通的接收机上就好了。

网友:
经过测试,发射机对锂电的充电电流是120mA的,刚好是1C充电,所以我在发射机上增加了个外接电源的插座,用NOKIA的5V充电器插上通过发射机给锂电充电,那样就可以不必单独买充电器、经常换电池了,另外主要是怕手机充电器的充电电流都是200mA以上,而且截止电压也不准确,影响小锂电的寿命,

发射机上增加的插座

发射机上增加的插座

插了锂电的电流

插了锂电的电流

未插锂电的电流

未插锂电的电流

网友(2010-06-09):
这贴必须要收藏

网友F(2010-08-30):
真是好帖,过几天入手个玩玩看!

网友G(2010-09-29):
还在路上

网友H(2010-11-29):
学习了,我的还在路上,期待中。。。

网友I: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J(2011-02-26):
回复 楼主:
好贴,顶呀!

网友K:
不太喜欢直线舵机和那个控

网友K:
还比较讨厌N合1,坏一个就得全换,不过对于重量严格要求的260还是宽容一下吧,最主要是舵机最好不要集成

网友L:
很有用的贴,学习中

网友M(2011-03-28):
210的15-0A1 ,260的 12-0A3都烧了。哪有修的啊?

网友:
学习了,话说新电路板的260很稳定也很好飞的说,动作确实不准,不过室内玩玩也很好了

网友:
不错的贴子,不过我260a以成为过去时。帮顶了

网友(2011-05-09):
可以用天8的遥控来玩260吗?

网友:
店家你的淘宝网店地址!

网友:
LZ发个你淘宝的链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N:

空机还是有的,248送原厂电池一个淘宝网还是蛮合算的,公司真坏,就不能便宜点啊!

网友:
有那麽多同好玩260,証明它有一定的魅力!在此小弟提供另類的改裝方法,就是將電池去電路板的正負極掉轉,做到插電的方式像它的哥哥210一樣!這當然要將電池倉亦適度改裝但用小鎅刀巳能完成。即是電池頭部先插入,讓電池身懸於主齒輪下,因為原設計是將整個電池藏於頭罩內,這會造成重心嚴重徧前,導至十字盤要向後徧較多才能將機子縣停!這就是眾多同好說縣停時為何十字盤不是水平的主因!但十字盤向後徧才能縣停而向前飛時盤只稍作向前巳能前進,這是靠重心趨前的被動式推力,但主槳仍是傾前很少甚至接近仍是水平巳能前進!雖然再推升降舵機子可主動性加被動性的動力高速向前,但操控性就大打節扣!同好大都知道直機將平行居中提起機頭機尾應接近水平這個道理,這對操控性是一個最大的關!另有一點就是如想尾機能耐用一點就多轉左彎少轉右彎,以上兩點我都是親身體會,如改裝得宜不比100s差!

网友:
好贴···学习了····很详细的260跟进。

网友:
学习了,210现在卖多少钱呢?

网友:
回复 网友O:

原厂电那种插法重心确实太靠前。我用副厂电,把电池尾部就放进去一点,这样重心还可以随意调整啦,确实可以脱控较稳悬停的。只要不撞,电池不会掉,就算掉下还有线连着。

网友(2011-07-02):
回复 楼主:

写的很实在,说的问题都是260a魔友遇到的,"从成本的考虑,套机不带控",这里是不带充电器吧。
尾电机飞久会很热,会退磁,造成动力减小,这个在260a常不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P:

这个不错,试试

网友:
飞机已经在路上了,先收藏 呵呵

网友:
这贴一定得回

网友:
还是会有各样的不给力啊。。。。模拟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