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今天中午, 遭遇强劲热气流,高度400米以上。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04-23):
中午去奥体飞行刚刚安装好的Binary 900, 在10几个器落后找到上升气流, 盘旋高度400以上。 细节如下

1)使用Launch模式投掷,高度20米左右
2)迅速切换到Cruise模式,开始飞大圈
3)在第二圈时,右机翼略微抬升,机头下沉,掉头开始小半径盘旋
4)切换thermal模式, 继续盘旋,爬升到200米左右, 这股热气流消失,切换回Cruise模式
5)盘旋中, 找到另外一股热气流, 切换到thermal模式, 继续盘旋
6)在飞行了30分钟左右, 因下午有事,只能切换回speed模式, 推杆,高速下降,听见了机翼破空的咻咻声
7)切换到Land模式, 降落到脚下草地。

因一个人飞行, 只有一张图片, 还是边飞,边掏出手机拍的。

Binary 900

Binary 900

网友:
只看到红圈喽

网友:
900的飞机,最多200米

哈哈

网友:
400米怎么来?

网友:
楼主好眼力,400米还能看到飞机

网友A:
那么多模式 都是些啥模式呢 ?不明白 。混控么 ?如果没那么多模式切换就不能飞这飞机么 ?

网友:
啥东西?呵呵多拍些照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模式 都是些啥模式呢 ?不明白 。混控么 ?如果没那么多模式切换就不能飞这飞机么 ?

同问,望高手解答。
感谢。

网友:
找了一些看看吧                                                                         9XII  為例,有五個飛行模式可設定,起飛、巡航、熱氣流、速度、降落,這五個內,除了降落模式可以BUTTERFLY來達到目的外,這裡用到四個模式。
以下一一述說(這是個人的喜好設定,非標準,所以有興趣的飛友可以以此為建議再更深入活用:

(請參考遙控器操作說明來調整設定)
1.        起飛(LAUNCH):這個模式非常簡單,一般起飛時的重點就是爭取最高高度,那就要將飛機的阻力降到最低,此模式與速度模式類似,將副翼向上約3mm (可確認盡量讓翼旋接近平的,此時阻力最低當然浮力也最低) ,再來是正常試甩一下,看看飛機的狀態,可以視飛機的狀態調整升降及方向舵來補償,盡量讓飛機筆直的飛出。
2.        巡航(CRUISE):就是一般正常飛行模式,基本設定完成後的模式,若您覺得原廠重心設定後飛起來怪怪的,您可以在此模式下做微調,當然也可以使用TRIM的功能。在此不做累述。
3.        熱氣流(THERMAL):當以CRUISE模式飛行發現有氣流時,可以切換到此模式,有可能會依執扶搖直上也有可能更難飛(因為氣流不見了),副翼向下3mm左右,升降舵做補償,讓飛機平飛。
4.        速度模式(SPEED):發現飛行限制時間快到了,而飛機還在高空,此時將副翼設定向上2~3mm左右(可參考起飛模式),飛機會突然速度加快的下降飛行,也可以使用升降舵降低其下降率,當飛機向您快速飛來時,接下來就是降落模式了(這裡使用BUTTERFLY)。
5.        試試您的BUTTERFLY煞車效果如何,在決定何時適合開煞車,記得最好是還帶一點點的速度接觸您,可以選擇接住機頭或是掛把;若是降落時,飛機的距離太遠,您也可使用BUTTERFLY來爭取最後的滯空時間,就是動作小一點不要一次拉到底,可以感覺SPOILER拉多少,飛機的狀態改變多少。

网友(2010-07-14):
5.        試試您的BUTTERFLY煞車效果如何,在決定何時適合開煞車,記得最好是還帶一點點的速度接觸您,可以選擇接住機頭或是掛把;若是降落時,飛機的距離太遠,您也可使用BUTTERFLY來爭取最後的滯空時間,就是動作小一點不要一次拉到底,可以感覺SPOILER拉多少,飛機的狀態改變多少。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这个。。。一直不会怎么好降落手接

网友:
多大的飞机?

网友:
模型上个图看看。

网友:
上海PEAK HOBBY的Binary900,估计是最小的遥控DLG,翼展900毫米。

网友:
要是多拍几张就好了

网友(2020-02-02):
前辈你好!!我刚入门DLG,1.5米翼展的,前天刚刚第一次盘到气流,124米,十几分钟的样子,激动的不行,小小的飞机能盘到100多米,太激动!希望从您这边多学点盘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