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制作HYDRO1 腾翔1540马达2S锂电破百

楼主(2010-04-23):
这几天刚装了一条最新的高氏HYDRO1
腾翔1540   5000KV
4400MAH30C  2S 锂电
V935桨
劲爆的马达超低水足的HYDRO
准备再试2132  2135  937  等桨船的稳定性依然很好,马达温度很低。

网友:
楼主是玩极限的料

网友:
又有人郁闷了

网友:
请大家也多说2句啊

网友:
可能他们也像LZ一樣 !

放一張图就.....
來多些图片和视频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是新制作的虾 还在测试中,等测试做好了会上视频和图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刚装了一条最新的高氏HYDRO1
腾翔1540   5000KV
4400MAH30C  2S 锂电
V935桨
劲爆的马达超低水足的HYDRO
准备再试2132  2135  937  等桨船的稳定性依然很好,马达温度很低。

非常好的速度成績,值得香港同志學習.
暫時香港未有公開性的2 cell 破百紀錄.
期待你的視頻.

网友:
多谢回覆.

引用 楼主:
由于是新制作的虾 还在测试中,等测试做好了会上视频和图片的

期待:loveliness:

网友B:
厉害!2S破百!   那电机近期内应该好抢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2S破百!   那电机近期内应该好抢手啊!

还是您老人家有商业眼光啊

网友:
那么高KV带935,看来腾翔电机很牛啊

网友:
電玩兄:你的成績愈來愈快!恭喜!恭喜!

网友C:
我只後三點都要努力測試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後三點都要努力測試先!

不错。羡慕啊

网友A:
後三点玩SAW?

我係祖師都搖头
都系前三点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係祖師都搖头
都系前三点快

大师LS的只是说测试,没说要玩SAW。

网友D:
资金雄厚者的宠物~ 羡慕 好要   顶顶顶 的~~~~~~~~~~~~~~~~~~~~~~~~~~~~~~~~~~~~~~~~~~~~~~~~~~~~~~~~~~~~~~~~~~~~~~~~

网友:
我是来膜拜偶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强哥你只虾我越看越像宇宙飞梭,或者是美国的SR71,我想用来玩玩直线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你和我说的可能影响耗电的问题我一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资金雄厚者的宠物~ 羡慕 好要   顶顶顶 的~~~~~~~~~~~~~~~~~~~~~~~~~~~~~~~~~~~~~~~~~~~~~~~~~~~~~~~~~~~~~~~~~~~~~~~~

无所谓资金雄厚,你我都玩得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上去5000的KV 很大 可是电压很低啊 只有2S    跑HYDRO1比赛的时候电流应该控制在平均70A左右  不然就跑不了比赛的时间 ,但这个马达的极限电流在100A 以上,短时间的榨取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我拉直线跑下来温度很低,所以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反倒是我的6S黄虾直线下来马达的温度已经有点热了,估计是快到马达的最大大负载了。但还有一点点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去5000的KV 很大 可是电压很低啊 只有2S    跑HYDRO1比赛的时候电流应该控制在平均70A左右  不然就跑不了比赛的时间 ,但这个马达的极限电流在100A 以上,短时间的榨取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我拉直线跑下来温度很低 ...
以前看過外國6cell(7.2v) NiMh跑到139km/h,电机近6000kv,......所以重点還是电池輸出的能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yclai大大 好久没见你来论坛留言了,我想你一直在研究你的ECO版MONO1吧
6CELL  139km  好惊人的成绩啊,
我这条虾是用来跑HYDRO1 比赛来制作和安装的,所以跑SAW应该不是她的强项
而且我现在用的是1540也就是B29这个尺寸的马达,由于受到直径的限制,在大负载的状况下,效率必然会有明显的降低。
想要用2S跑出好的直线成绩,换装B36级别的马达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想拥有一颗3650,6000KV 这个尺寸的马达。但是由于船型的设计初衷有所限制,成绩未必能到很好。不过如果真的有好的马达到手,2S  或者4S  极速的构想方式我已经想好了。就等好马达和好电池了有了的话可以试一试。

网友G:
个头越大越难做出高kv电机喔
所以按这个b29 的尺寸到5000kv已经算很高了
我曾试过飞高的b28过百 所以这b29不算小了 跟你想象的3650功率不会差太多的

网友:
路过- -!!!
如果2S=破百
6S=???

网友:
引用 楼主:
yclai大大 好久没见你来论坛留言了,我想你一直在研究你的ECO版MONO1吧
6CELL  139km  好惊人的成绩啊,
我这条虾是用来跑HYDRO1 比赛来制作和安装的,所以跑SAW应该不是她的强项
而且我现在用的是1540也就是B29这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个头越大越难做出高kv电机喔
所以按这个b29 的尺寸到5000kv已经算很高了
我曾试过飞高的b28过百 所以这b29不算小了 跟你想象的3650功率不会差太多的

兄弟不玩车吧? 甭说B29的小马达,就算540级别的(B36)KV上万的多得是,也跑2S...... 当然多数是2极的。

网友:
楼上

车用的540怎能跟船用的540比呢

我收到过一个车用540电机,高KV的,可太令我失望了,里面的 转子就是B28的转子

我玩车的 视频http://bbs.rcfans.com/thread-269361-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兄弟不玩车吧? 甭说B29的小马达,就算540级别的(B36)KV上万的多得是,也跑2S...... 当然多数是2极的。

我很想看看 有几个B36是上万KV的。 给我开开眼
凭我对电机结构的认识,估计没几个,也形成不了所谓的高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NEU 的马达   B29 这个尺寸好像有7000KV 的
B36这个尺寸应该有到6000KV  的
我感觉马达的限制不是KV  而是电压和KV 的积所得出的转速,2S  就算到7000KV 的马达也还没有我的2240上6S 的转速高,受限制的是最大转速 而不是KV,当然低电压,高KV ,功率效率必然会有所降低,但在动力输入足够的情况下,效率稍低一点应该依然会有比较快的速度。电池是动力的源泉。
36的马达转子直径大,相对的扭矩会有提升。在大负载的情况下效率降低也会小点。、
KEKE899兄,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
如果腾翔电机有合适的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朋友
在论坛看了这么久了,感觉很多朋友和你一样进入了一个误区,6S 的速度不可能等于2S *3.
首先2 S  和6S  电池所驱动的马达的KV 是不一样的。厂家测试马达的时候一般马达会受到最大空转转速的和带载转速的限制。空转转速一般就是5-6W 之间  同样的马达不论是1000KV 还是5000KV    所承受的空转转速是差不多的。但是同样马达1000KV  和5000KV  的带载转速却会有所区别。负载越大,马达所能承受的带载转速越低,强行用电压提升转速只会使效率急剧下降甚至烧毁马达。实际上只要最大带载不超过马达的承受极限,那么2S 4S  6S 的电池在同样一款不同KV 的马达上所能获得的速度是不会差别非常大,但这个时候对电池的要求非常高,要获得相同的速度2S 电池所要释放的有效电流就要比6S 大3倍以上,因为能量是守恒的你要同样质量的物体在同样的介质中获得同样的速度,所需要的功率就必须相当。所以影响船的速度不是2S 或者6S ,而是输出的总功率,要综合的看到船的阻力,桨,马达等的效率。才能去讨论船的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惜我没找到合适的马达  6000KV 只有2220 有但是2220的功率比较小还没有1540大。
我感觉3650  6000-6500KV  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有厂家定做才有可能了。呵呵
你前面说的对B36 的马达到1W 多的KV 效率一定会下降不少的。
光有KV  没效率一样没用
3650   这个尺寸6000KV  我在国外的论坛上看到过有不错的成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很想看看 有几个B36是上万KV的。 给我开开眼
凭我对电机结构的认识,估计没几个,也形成不了所谓的高效率

兄台,请放松,Easy,Easy...... :loveliness:

我跟你一样,也对那些用540的壳子+12.3mm转子+3.5R、2.5R等等在2S低压下榨取极限转速的偏激做法颇感不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yclai大大 好久没见你来论坛留言了,我想你一直在研究你的ECO版MONO1吧
6CELL  139km  好惊人的成绩啊,
我这条虾是用来跑HYDRO1 比赛来制作和安装的,所以跑SAW应该不是她的强项
而且我现在用的是1540也就是B29这 ...
我看到外國的是LMT 1540 59XXkv 高电流版电机。,B3650 5500kv80A 电机V935/3槳 試跑(90.8km/h)也不理想是电流低令扭力不足............近日正趕緊制造ECO版MONO 2,MONO 1就送給朋友試跑SAW。

网友:
上W  的 KV B36级别的车用的比比皆是。。问题是船既要转速又要扭矩。那么高KV就很难很难了。。车的阻力最大的时候就是静止跟弯道。。。升高齿比弥补低扭。然后去拼尾速。。。SO 车破W。。很正常。。NOVAK 3.5R就可以了。。。因为车的阻力还是很小的。

船上W。意义不大。。因为用了高KV的电机。浆的直径跟螺距就要小。如果有变距浆就牛逼一些了。。 真船是这样。。模型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我没找到合适的马达  6000KV 只有2220 有但是2220的功率比较小还没有1540大。
我感觉3650  6000-6500KV  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有厂家定做才有可能了。呵呵
你前面说的对B36 的马达到1W 多的KV 效率一定会下降 ...
我看TS电机也很有潛力,訂做可向高电流考慮,,以你的能力必有一番佳績!

网友:
到处学习后发现这里才是学习的好地方,蹲点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LMT 的尺寸标的我一直搞不懂,1540的转子 但是外径却不止29,好像更大,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NEU 的马达   B29 这个尺寸好像有7000KV 的
B36这个尺寸应该有到6000KV  的
我感觉马达的限制不是KV  而是电压和KV 的积所得出的转速,2S  就算到7000KV 的马达也还没有我的2240上6S 的转速高,受 ...

我原来的想法跟你一样, KV不受限制,但当改造电机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想法改变了。 KV有个客观的因数限制: 电机结构。 正常来说T数决定KV , T数/极数最好是大于1或等于1 ,在超高KV电机中T数/极数  已经在 1的附近 ,所以不可能再提高很多,不仅如此,再有槽电机中KV还受另一个因素限制:槽的大小。当槽只容得下单匝导线填入时,也就是该电机设计的最高KV值。   所以如果楼主希望从厂家那定制更高KV的电机,2种可行性就是重新设计 或 在无槽2极电机中找到更大突破的可能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所说的问题就像原来看的关于ECO 的轴角一样,说是越平越平越好。但再平也不会小于8度。因为是受到直轴和时间的限制
现在马达T数也是这个问题,KV就算要求高,T 数也不会低于1的。同样是受到马达结构和效率的限制。
我并不追求无限制的高KV ,毕竟同样尺寸的马达的功率是接近的,在马达尺寸的限制下效率也是必须要关注的,低KV 上大桨,高KV 上小桨到底哪种方式的整体效率更好,必须通过不断的实验来确ren。还是前面说的决定速度不是空转转速而是有效的输出功率。
我现在的1540.5000KV 的马达是4T 的 。
不过你所说的高Kv选无槽2极我觉得很有道理。其实你以前用的飞高B28  也是无槽2极。
KEKE899兄,和你交谈受益菲浅。

网友:
飞高的3650就有6000   7000   8000KV+ 的  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头越大越难做出高kv电机喔
所以按这个b29 的尺寸到5000kv已经算很高了
我曾试过飞高的b28过百 所以这b29不算小了 跟你想象的3650功率不会差太多的

曾經見過一個10000kv的b36尺寸電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马达T数也是这个问题,KV就算要求高,T 数也不会低于1的。同样是受到马达结构和效率的限制。 ...

有0.5T 的马达,至少Y型接线的有,KV比1T的加倍。 我见到的都是以“competition special wind”形式出现,不在标准产品列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LMT 的尺寸标的我一直搞不懂,1540的转子 但是外径却不止29,好像更大,对么。
呵呵.....我只是舉例子說明跑SAW的电机要高KV,高电流,更需要強力电池作供應,所以確實的LMT資料都不重要,因為實在太貴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