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 第70个起落完成,特此纪念!

楼主(2010-04-23):
自从1月份买入CB100,就几乎每天都在家里玩上一两个起落,不知不觉已经70个起落了。
自己是菜鸟,目前只能四面悬停和简单航线,炸鸡更是无数。

每次起飞前,都设置好手机8分钟倒计时,铃声响起就降落,免得电池过放。

70个起落下来,损失:

尾桨一只。
电机线断掉一根,用烙铁焊回。
头罩裂了一小缝,用胶布从里面粘好,基本看不出来了。
脚架前端的塑料断了,钢丝部分没事,不用修复。
旋翼头螺丝飞掉一个,居然没事,螺丝包居然要15元一包的杀人价,决定让这颗螺丝空着。

居然没有花费任何配件费用,真是难得,诀窍只有一个:出现状况及时收油门,多高掉下来都没事!

用正字记录,正好70次起落。

用正字记录,正好70次起落。

网友:
恭喜,技术涨进不少

网友:
出勤率太低了 小机的应该更高

网友A:
我的218a主旋夾丟了一顆螺絲,轉速一高,主旋翼斗的厲害,LZ沒有同樣的問題嗎??

网友:
你的技术已经很不错了,我基本只能飞10秒钟就得迫降。我是菜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18a主旋夾丟了一顆螺絲,轉速一高,主旋翼斗的厲害,LZ沒有同樣的問題嗎??

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因为CB100的金属旋翼头比较坚固吧

网友:
我花了15元买螺丝包

网友:
3个月才70起落

网友B:
曾经飞4#3B最多的时候一天30个起落,两天换一个尾电机(正常磨损了)

网友C:
到底CB100 怎么样 好还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CB100 怎么样 好还是不好
纯属休闲机

网友:
70个起落一个7分钟,就是490分钟,不错啊,楼主连续飞行8个多小时,还是无刷好,电池也便宜,还没摔坏什么,看来我的配件买多了,嘿嘿

网友:
恭喜 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飞4#3B最多的时候一天30个起落,两天换一个尾电机(正常磨损了)

狂人,机机杀手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