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烧大青蟹

楼主(2010-04-23):
RP.....杯具.....

网友:
这个不是红烧了
明显是油炸的

网友:
好像是马达短路引起的吧。
瞬间电流太大,连接线的焊锡都融化了。

楼主:
........

35X+430SP(KV3700)+13T,电调设置:1.2.2.3.3.........第一个起落翻的时候就觉得动力不对劲,以为是电池问题,降落后检查各设备、线路无异常,换块电再次升空.....倒飞悬停正常........负螺距拉高度突然无力停转.......紧急迫降......重新推油门.....杯具发生了~~

网友:
这个也太狠了,多大的

网友:
我以为吃螃蟹呢,口水一地

网友:
电机短路

网友:
飞机还好吧?

网友:
这个是烟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