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如何作为普通电机使用

楼主(2010-04-24):
看很多高手都把伺服
电机
作为主轴电机
请教伺服电机如何作为普通电机使用

网友A:
通过看手册啊

网友B:
普通电机就是通电就转就行了,伺服电机就是能精确控制的电机,要当普通电机用也可以,就像非要买轿车拉砖头一样,肯定能拉,你舍得就行。

网友C:
恩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上好像很多 伺服电路坏了的电机,号称可以当主轴用,那个有名的小主轴电机不就这样么
再顶 顶出高手

网友E:
我也很想知道却编码器的交流伺服电机如何做变频主轴~···顶出高手来吧!!

网友F:
可能还是需要控制电路的吧,比如变频器什么的

网友G:
老问题 一直没有看到答 案
主要是交流伺服电机 没有编码器情况下

网友A:
楼上起来的啊 早就有答 案了啊,只是这个东西不是批量,没有厂家愿意为一个爱好者手中孤独的烂电机配个无刷驱动,无论有感还是无感。
另外,楼主的问题没有提明白,你是单电机还是全套啊?

网友:
跟着问:传真机,喷墨打印机上的电机,看论坛说是伺服电机,如何应用,是不是电机功率太小,没有看见论坛朋友讲如何应用的。我这有俩这样的电机,不大,想应用,不知道如何下手,望DX不吝评述!

网友B:
伺服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用电信号精确控制机械量的闭环系统的代称。伺服电机,就是能把电信号精确的转换为机械量的执行器件,它完全可以做普通电机用,交流的,一般都是同步电机。但不同的系统设计,给电机的信号是不同的,电压不一定和市电一致,频率和波形可能也有要求,就是说,它不是标准通用件,所以一般没人用,是比较麻烦。

网友H:
把线圈重新接线,就OK了

网友I:
这个我也想问一下,手头有几个伺服电机,但是配不到驱动了,就是能配价格也太高,怎样接线才能当普通电机用呢?

网友H:
我有个松下400W的。线圈接线按直流电机接法。用90V交流工作正常。用作小铣动力。

网友J:
跟楼主一样的想法,直流伺服手里有几个,但是实在是配不起驱动阿?坛内那位高人可以指点指点阿?当普通直流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