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调出问题了,电机一直在抖。

楼主(2010-04-24):
前几天在论子里收了模友的几个电机和电调,具体参数对方都讲不出来,但还是收了。,

一个电调用着很好,但一模一样的另一个小电调接上电机电池之后一直在发抖,,难啊。。。怎么弄都不行。

电调整很小,很轻的那种,,后来咨询了一下,飞扬模型店主文哥,给解释了半天,原来 是好盈程序的,12A电调。

试着重新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调整进角。。搞了半天,愣是不行,这电调难道确实是坏了??

按照好盈程序的方法调整的。,,

电机随便接两根线,电机都能抖,接三根线也一样抖,,,判断接线都应该是对的,没接错误。舵机和接收都能正常工作。。

难道是电调的单片机完了??那这电调也就完了。。

哪位明白的模友,指导一下,,如果确实是坏了,那我 就退回去算了。

楼主:
有相同情况的有没?

网友:
加电初期是否有自检声?
若有自检声的话,多半是电调三路驱动中的一或两路坏了。需要更换MOSFET。
还有一种可能是:反馈信号与单片机联通的铜皮断了。

楼主:
有自检声音啊,还有,哆来米,好赢的程序声音。。
但就是抖。。,

楼主:
三根线接任何二路到电机,都会拦,说明电线焊接是通的。,

真是MOS烧了??

楼主:
如果真是坏了,那就只有自己修了,找主板上的代换了,看是N管还是P管了。

楼主:
已经查到原因了,
原来三线接电机并不是每二根接上都响,
1号线,2号线,2号线,
1-2,3空,可以响,
2-3,1空可以响,
于是就认为是三根线都是好的,认为是电调没问题,
于是搞了几天的进角,还是不能设置正常,汗啊,,香蕉头都不停抽插了N多次,还没交作业次数多。

最后一次发现,
3-1,2空没试,一试不响,晕,原来可能电调烧了吧,

楼主:
在这里也给对电调有相关问题有模友提供一点小小的经验,
在此感觉提供技术支持的PM的模友,呵呵,

下一步跟进电调维修步骤。。。

楼主:
全面转入电调修复状态。。

上面先。

441 BD4X2R
424H 8mol F8113
哪位知道这个型号的管可以用什么代替啊,支个招,
所有维修设备我都有,包括热风枪,

楼主:
从手里另一个一样一样的电调上

测得,正负极与接电机三极之间阻值在,40-50K欧左右,

再测量一下有问题的电调,发现阻值在,180K欧左右,,

由此是不是可以断定电调烧了管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把另一个好的电调也试了一下,居然也是有二根线搭在一起不响,

3-1,2空没试,一试也不响,晕,照这样看了不是MOS管烧了,

网友:
应该是有一路FET有问题,或单片机输出有问题

楼主:
六片MOS管,测量电阻值都是一样的,

无电阻值为0现象,由此可不可以判断MOS管应该是好的,?

用万用表沙测得,每个MOS管的信号输入极,与单片机线路是连通的,

难道是芯片花了??

楼主:
正在寻找相同MOS管中。。。。。。。。。
准备拆几个换上试试,用替换排除法搞,

楼主:
==========================================================
1、电机已经拿掉测的,好像没有MOS管短路、导通。,每个MOS管,的三个脚都一有一定的阻值,不管正向还是反向。是不是已经可以断定MOS管是好的,?
2、从每一个MOS管的sot32封装的控制极,与其它无件的连接均是连通的。

具体你可以看一下图。
1.单片机坏的可能性很小.
2.,不是阻值,是用二极管的反相值,也就是用表笔的红笔接电调的负极,用黑笔分别测量三根输出线。量完了在把表笔的红黑掉过来再来一次,如果其中用反相值偏差很大就有问题

3.你最好看下我说的拿些电阻和小元件,他们的可能性最大
我要出门了晚上会来回看的

===============================================
呵呵,谢谢啊,百忙之后能抽出时间来关注一下,
1,这个有也许。
2,正向反身都测过了,红接负,黑接三根线,阻均是一致的,换过来,黑接正,红接三根,也均是一致的。
不知道偏差多少才算是大??
3,
见图,这几处连接线都是导通状态,无断路。是不是要从排阻上考虑了??

如果确实是MOS没问题的话,那就只能找电阻的问题了,
还有个问题,通电的时候,电机堵转的话,MOS和电机明显很汤手,热得很快,由此是不是可以推断MOS是好的??

呵呵,有什么技术方面的指导,发个回贴吧,这样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论讨一下,。。

网友:
希望你能修好

电机堵转的话电流很大所以热,在维修时不要接电机,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上电测量三相应该都是低电平,要是其中以一相为高就有问题。
本来想回帖的但是江湖高手太多怕,

楼主:
呵呵,谢谢,,手里有个数字表,正在测量,
通电情况下,
1,正极与接电机三线间,电压均在11V左右,
2,负极与接电机三线间,电压为0.
3,三线之间任意二线电压为0

网友:
看下我的贴,

也许对你有帮助,里面有详细的MOS管检测方法

网友A:
谢谢,LS的兄弟。。
呵呵联系到卖电调的模友了,
居介绍,可能是存设备的房间里进过水受潮了,,
估计就会使PCB板有断路了,远件应该没问题。这样就难搞了,
电机现在能抖,但就是不能正常启动,估计,看是不是电动势的检测线路受潮 胀断,有断裂,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你把333排阻换了吧
2.用热风枪加热PCB板
不行就丢吧

网友A:
呵呵,谢谢关注,,
最后可以确定是内部有断路了,
这不好搞啊,找时间再一条一条路的找了,看是不是反馈电动势的线路有断。

网友C(2010-06-19):
看帖就回复,顶之

网友C:
哎,我也碰到N回,用鳄鱼夹试电机的时候,启动抖。最后发现是缺相

网友D(2011-01-23):
终于看到和我一样的情况了。郁闷死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E(2012-02-08):
我的先是出现堵转,后来就是发抖。换电机以后发现是转速过高。进设置卡一切又正常,怎么检测啊

网友F:
应该是反馈信号丢了.查查金属化孔有无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