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913D下来,过热的问题!

楼主(2010-04-24):
91发动机,3D刚下来一点不热!温温的!但是发动机息掉以后,过一会会很人人热!不知道为什么!怠速油针已经调掉半圈了!

网友:
这是因为熄火后,没有了风扇和油的冷却,自然温度上去了!

因为发动机没有工作,所以对发动机没有影响,过一会温度就下来了!

楼主:
原来这样啊 !吓坏我了!呵呵

网友:
 你发现了一个重大现象啊 :loveliness:

网友:
说明LZ用的油还不错啊!

在飞行时候没有温度,飞下来放一阵子有温度!说明油的润滑,降温做的比较好!不用担心的

网友:
我的600N用的是OS50的发动机,排气管温度较高,连增压管都烫坏了,但发动要屁股的温度用手摸感到不是很热,请问这是什么引起的,是火头,还是油,还是其他方面?谢谢!

网友:
楼上的,排气管是连接发动机的,看样子你发动机是过热了,我的OS50有几次能摸发动机,但也是摸不得排气管,现在天气温度升高,建议还是放点主油针,油也很关键,我现在飞CP的是很爽,TOP的简直热的不得了!!!!!!

网友:
啊,谢谢!看来油是最关键的!我现在用的油是GLM,20%,这个油可以吗?

网友:
换了油,换了OS8号火头,油针调到2圈多,排气管还是发热历害,增压管软化,很容易自己出来。请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上的!

不能用判断排气管的温度来判断发动机温度这样是不正确的。应该通过专业的测温枪来准确的测量温度,而且还要在飞机刚落地就要测试,一般缸头温度不要超过100度为好!底盖温度45度左右为宜!如果因为增压管问题应该换质量好的管子,排气管的温度一般都很高的,这是正常的!

网友A:
谢谢!质量好的排气管请推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质量好的排气管请推荐下!谢谢!!!

换孔径大一点的硅胶管就行,在管头搞双层油管,加强一下

网友:
YDX0506 搞错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质量好的排气管请推荐下!谢谢!!!
ni
你好!我说的管子不是排气管而是硅胶管!

网友:
YDX0506 搞错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质量好的排气管请推荐下!谢谢!!!

你好我所说的管子不是排气管,我说的是硅胶管!

楼主:
换个好点的硅胶管就OK了!硅胶管热承受能力很强的啊!差的很容易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