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0-04-24):
大家好,我是新手,朋友给了辆车,型号 T-MAXX 2.5 油动卡车 (#4910),我不知道烧什么油啊,烧97号汽油可以吗?要用专用油吗?谁能告诉我啊,谢谢拉。

网友:
...甲醇25%   用15%一下的磨合发动机    淘宝有 甲醇油   用cosmo或者Flash的

网友:
每次玩完以后要往发动机缸内滴事后油

网友:
空滤脏了就清洗 清洗后打空滤油,差速也要油,用5000吧
全车螺丝打螺丝胶,取螺丝的时候用电烙铁加热,轮胎与轮毂间上502

网友:
关于新手磨合甲醇发动机的方法和常见问题
从纯理论上讲磨合最好用低硝基比例的燃料,一般不推荐用高硝基比例的燃料做磨合。能找到进口15%以下燃料来磨合当然是最好的,实在找不到,用国产的10%-20%燃料磨车问题也不会太大。
1、首先加好油,先不要接点火器,拉动手拉绳或者用启动台让引擎转一下,注意观察进油管,要看见燃料由油箱进到化油器。
2、把主油针逆时针拧出来4圈左右,然后接上点火器,启动引擎开始磨合。
3、调节副油针至不熄火,同时引擎转速比较低(富油),排气口有较浓的白烟喷出。打开1/4气阀,运行15-20分钟后停止引擎。
3、等引擎冷却后,再次启动引擎,开1/2气阀运行30分钟,这时转速会比较高,约15000至20000转速,然后停止引擎。
4、等引擎冷却后,转用16至25%硝基的燃料,再次启动引擎,让它低速运行5到10分钟(这是更换不同硝基的燃料所必须的步骤)。
5、然后正式调教引擎,就可以行走了!
几种容易引起新手忧虑的正常现象:
1、发动机转起来间歇性有些金属碰撞的声音:别理它,一般是离合和齿轮的声音,当听不见好了
2、发动机一加油就死火:一般是副油针太富油了,收一点副油针就好了
3、怠速运转几分钟以后,一碰就死火:很正常,因为怠速情况下排油不畅,只要缓慢加大油门,高速运转喷出发动机内的积油即可
4、收油的时候发动机转速不下来,好象在唱歌吊嗓子:看看是不是贫油了?
5、一刹车就死火:请确定刹车的情况下,是否风门保持有1MM左右的间隙。如果风门关死了当然会熄火,如果风门太大了,离合器已经结合,刹车等于硬把发动机停住,当然也会熄火
6、发动机热得手不能摸:发动机是本来就应该热得手都不能摸的
7、根本启动不着:
你的点火器有电吗?——把火头拧下来接上点火器,火头应该很亮才对,如果不够亮,充电吧!
油进到化油器了吗?——观察一下油是不是已经油油箱抵达化油器了吗?如果没有,启动的时候堵一下排气管启动一下看看。
确定油没有过多淹湿了火头吗?——拆下火头,空拉几下发动机(电启动就空转几下),可以喷出多余的燃料,避免燃料过多淹湿火头
电启动器电量够吗?手拉方法正确吗?——如果启动速度不够,或者手拉方法不对,也会造成困扰
8、发动机很紧,转不动:
一般是发动机里面积油太多了,拆掉火头空拉几次,把积油排出即可,千万不要硬来!!否则会损坏手拉/电启动,甚至对发动机造成伤害的(比如损坏后盖、损坏后盖齿、损坏单向轴承等等,甚至最严重的我们见过硬来而把连杆和曲轴弄坏的!)。
如果排出积油后还紧(一般新引擎就会这样),可以把火头拧松一点,让发动机稍微有点漏气,这样就不会那么紧,这样来启动发动机就不会给其他部件造成损害:)
                                                                  转至RCFANS网

楼主:
真详细呀,非常感谢YBZZ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