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炸机

楼主(2010-04-24):
今天在家里调试直机,结果刚推油门就发觉声音很不正常,于是赶紧收油门,结果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螺旋浆以更快的转速旋转,不过飞机仍然停留在地面打转,把控的开关关了,结果还是没反应,为了保护家具情急之下用电扇的底座从飞机上方往下压,大奖这时已经撞烂了,然后以超人的手速把电池拔掉,一切才恢复平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深呼吸几口气后开始查原因,发现控上3d开关居然是开着的,怎么可能呢,如果是开着的开机时会有警报声的,难道是过程中不小心打开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把控都关掉了为什么飞机还是接着转一点都没有停下来的感觉!请老大家帮忙分析看看原因在哪!因为暂时不打算飞3d,所以控里的3d油门和螺距的设置已经被我关掉了,难道这样设置后开3d开关飞机还会按3d的模式飞行?

网友A:
飞机出毛病关控是最不理智的行为,至于原因不清楚。
关了控飞机只是继续在地上打转算对得起你的,没自己翻起来

网友:
敢问下。你的熄为开关设的多少。0还是-5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是调试电调的时候,  还好没上大桨,后来冷静下来才想到是可以切HOLD让飞机停下来的,  只是当时慌了而已!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动了油门微调导致的,特别容易发生在每次停下来都自动检测一次油门的电调上,比如XXD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出毛病关控是最不理智的行为,至于原因不清楚。
关了控飞机只是继续在地上打转算对得起你的,没自己翻起来

有时候关控能够减少损失的,我就经历一次什么都无效,最后关控解决,当然前提是电调带失控降功率输出直到停止!(我的ZTW40A)

网友:
还是老问题   只要注意调试时  拔下2颗电机线  或者把大桨先拆下来 就基本安全些

网友:
发疯的机机是很可怕的,我调250时碰到过。

网友:
楼主要做做飞行前的检查啊。

网友:
是控问题么

网友(2010-07-16):
是开控对频后,后碰到3D开关造成的。
我也遇到过,好在我的是4G6S小飞机,被我一巴掌拍死。LZ的估计是450,要是700,电扇底座就没用了,要请空军用dao dan帮你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