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通道怎么理解

楼主(2010-04-24):
泡了好久论坛,学习了不少知识。讲一下我对通道的理解,请各位大侠指教哦。

1.四通以下都可以归入玩具范畴;
2.所谓三通半都是js忽悠人的;
3.六通才能飞3D;(不过貌似看过有人四通飞3D,疑惑中);
4.四通包括:上升下降、前进后退、左右平移、左右转向。这样理解对吗?6通增加的是什么呢?

另外,感觉450是个分界线,以下的是入门模型,450是进阶型号,以上的是高手用的;

网友A:
1.哪怕100通,他还是个玩具
2.半个通道确实不理解
3.5个通道应该就能飞3D
4.螺距和感度

200, 250都不是入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哪怕100通,他还是个玩具
2.半个通道确实不理解
3.5个通道应该就能飞3D
4.螺距和感度

200, 250都不是入门型号

1.如果这样,岂不是所有的模型都是玩具啦?
2.看来半个通道的确是忽悠的了
3.3D其实如何定义我也不太清楚,大侠能不能介绍一下。
4.这两个概念看来还要继续论坛潜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果这样,岂不是所有的模型都是玩具啦?
2.看来半个通道的确是忽悠的了
3.3D其实如何定义我也不太清楚,大侠能不能介绍一下。
4.这两个概念看来还要继续论坛潜水学习了。

3d是指特技飞行!

网友:
看置顶扫盲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如果这样,岂不是所有的模型都是玩具啦?
2.看来半个通道的确是忽悠的了
3.3D其实如何定义我也不太清楚,大侠能不能介绍一下。
4.这两个概念看来还要继续论坛潜水学习了。

1. 是不是玩具,取决于人而不是东西。拿来休闲的就是玩具,拿来赚钱的就是工具。不能因为拿了nb的东西就嘲笑拿低端东西的朋友,同样拿低端东西的朋友也不必妄自菲薄,大家都是玩玩而已
2. 半个通道的说法可能是某种商业宣传,意思比3通略好,4通略差,技术上不存在这种东西
3. 3D在直升机上一般指可以倒飞,即旋翼在下机身在上。这是通过变换大桨的螺距实现的。固定翼上用类似的技术可以实现后退飞行,不过他们似乎把这个叫做4D。从原理上,变换陀螺感度并不是必需的,因此5个通道就可以飞3D。不过现在多数锁尾陀螺仪都要求从接收机输入感度信号,所以一般要求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不是玩具,取决于人而不是东西。拿来休闲的就是玩具,拿来赚钱的就是工具。不能因为拿了nb的东西就嘲笑拿低端东西的朋友,同样拿低端东西的朋友也不必妄自菲薄,大家都是玩玩而已
2. 半个通道的说法可能是某 ...

呵呵,少将级的大侠就是不一样。讲解的深入浅出明白了,谢谢。

网友:
3通半指的是普通的3通外带一个陀螺仪的功能
因为多了一个由机器控制的通道,所以称是半个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