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加闪光炮

楼主(2010-04-24):
闪光炮次次都闪的,原视频都还能看见好几次,上传了优酷后只看得到两次。

网友:
闪光是不是每次都能拍到的,和设备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看来老相机,没办法了

网友:
还不错!
就是过障碍的时候车体晃动大了些,估计和避震有关吧:loveliness:

网友:
上传后很多闪光就看不到了,看来是通病。

网友:
恒龙的BB弹发射装置改成伸缩炮多好,可能成本增加了吧

网友B:
改的不好.(1)声音太干.炮.机枪声.(2)炮管收.太快.太短.(3)发炮无同步后座.

网友(2012-08-01):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好.(1)声音太干.炮.机枪声.(2)炮管收.太快.太短.(3)发炮无同步后座.

炮管收缩速度刚刚好,和实车很像!有几次没闪光估计和视频的帧率有关,视频是一帧一帧组成的,也就是由一张张静态画面组成的,闪光灯就那么0.1秒左右,如果每秒帧率低于20帧的话很容易拍不到闪光

网友:
车身太软,塑料履带钢性不足,信地回转时有明显的弯圈现象。避震的回弹力和车身重量相比太大,加上底盘钢度不够,过障碍的时候车身摇晃和太利害。涂装不错,如果适当旧化会更真实,伸缩机构比恒龙的好。。。。

网友:
优酷上传是不是把视频原文件给压缩了,把开炮的那几帧给缩掉了?

网友:
沉睡2年的伟哥,又被挖出来晒一遍了。。。

网友:
伟恒!

1:24以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