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明了一个简易焊接方式

楼主(2010-04-24):
今天,我用相机闪光灯电容做实验,结果两个脚不小心碰到了铁棒,只听啪的一声并伴随着火花 ,吓了我一大跳,没想到,铁棒竟被焊了两个点 。由于用的是闪光灯电容,根本不怕短路(短路后装回相机还能闪光! 这种闪光灯电容允许接近短路状态的放电。可以当点焊机用。
由于电容存在高压,使用时请格外小心,否则,当你从座椅上高高弹起脑袋撞破天花板是可别来找我,有条件者操作时戴上绝缘手套焊接过程中会溅出火花,请戴上防护眼镜。
以下是买电容的网址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f9367f95d2d608.htm
以下是买电容充电电路的网址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e6cdc361f4660f.htm
普通电容请勿模仿!!!
请注意极性和电压,否则放鞭炮
我可不是卖家,不许封我哦!

网友:
此方法不可取

网友:
平时自己给电池焊平衡头不小心短路出点小火花
我都能蹦起来
别说这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我用相机闪光灯电容做实验,结果两个脚不小心碰到了铁棒,只听啪的一声并伴随着火花 ,吓了我一大跳,没想到,铁棒竟被焊了两个点 。由于用的是闪光灯电容,根本不怕短路(短路后装回相机还能闪光! ...

1: 电容放电焊接不是你发明的,很久以前就有人试过。
2:不安全,20年前我用3只10000uF电容并联放电焊一只小构件,结果电容发生爆炸,威力巨大非常危险,至今仍心有余悸!LZ用工作电压达200V-300V的闪光灯电容来放电,还存在触电的危险。小心啊!

网友:
应该使用“发现”这个词才对,注意用词规范

网友:
用3只10000uF电容并联放电焊一只小构件,是可以的但是电的电压要在60v以下。

网友:
此法为电容贮能焊机原理,在工业上应用很广也很成熟,有专用电容,注意电容的耐压,有不同功率的焊机成品。DIY也不难,这种焊机最大特点是;焊接時间極短,热量不太会伤害工间本身。焊电池最好。

网友B:
关键的关键就是在电容的放电开关,铁件没焊上就会把开关的触点给烧了。

网友:
一个人懂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的无知,不是我说的,我也是听来的。

网友:
就是电焊机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关键就是在电容的放电开关,铁件没焊上就会把开关的触点给烧了。

关键就是放电开关,不过这个应该不会用机械触点的开关,应该用场效应管,或者IGBT管来构成电子开关,这些管子好像电磁炉里有用的。

网友:
20年前修自己的垃圾汤姆胶片相机时不小心被电 就已经跳过好多回了 这个只能是你孤陋寡闻 发现罢了 懂一点电器知识的都知道这种电容放电方式  现在工业用的电容储能式螺柱焊机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原来是个广告贴

网友:
早已体验过..惊竦 >>>>PA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电容放电焊接不是你发明的,很久以前就有人试过。
2:不安全,20年前我用3只10000uF电容并联放电焊一只小构件,结果电容发生爆炸,威力巨大非常危险,至今仍心有余悸!LZ用工作电压达200V-300V的闪光灯电容来放 ...

心在中天,高人啊!向你学习!

网友:
 那个电容卖得太贵了吧

网友:
刚才又看了LZ提供的两个淘宝网址,一个是卖330V电容的,一个是卖3V升400V逆变电路的,小心啊!大家可千万别购买试验,400V的电压加在耐压仅330V的电容上,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高人!高手!

网友:
《当你从座椅上高高弹起脑袋撞破天花板是可别来找我》  楼主说的言重了,我的工作就是经常跟闪光电路打交道  一般的小电容330V100多uF电容放炮没什么事  但你要是单反的电容或者闪光灯的电容放炮了  那可够你受的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高人啊!向你学习!

楼主:
哦,本人新手,谢谢各位提醒。

楼主:
对不起,刚才发错网址了,幸亏没有人尝试。

楼主:
当你从座椅上高高弹起脑袋撞破天花板是可别来找我,我是指触电

网友:
楼主的想法我去年试过,失败!一声巨响!大容量触点都被烧熔。镍片炸穿两个洞。但是!!!!!可行的方案查到了;原放电两端接变压器初级,次级接点焊电极。两个问题都解决了。1触点负荷电流太大。2放电时间太短,只炸不焊。只是这几天身体不适。

网友(2011-08-05):
你要是拆一个小的废电解电容,就可发现它的引线就是用铜线和铝线焊接而成的。这种电容器引线的焊接就是利用了高压大容量电容储能放电时产生的能量,在铜线和铝线接触瞬间熔融后加压焊接而成的。这一工艺至少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