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410M坏了????

楼主(2010-04-24):
昨天飞了一块电,都好好的,飞第二块电的时候,旁边有人,怕伤人,就降落了,油门全部拉完了,飞机都降落了,不知道怎么搞的,飞机往右侧歪了一下,大奖扫到草地上,大奖就停了下来,看看,就是木浆稍微受了点轻伤,无奈回家换浆,拆了横轴都没事,可能是当时油门已经到底,只是一点惯性吧,就是木浆,换嘛,等我把浆换好,说调试一下,晕,左前的舵机没反应了,真是晕倒哦,不知道是那里坏了,好好的,又没炸鸡,也没炸到舵机的位置啊,怎么就没反应了,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啊,新手啊,玩了10来个起落,修机无数,坏的东西都是比较大件的,呵呵,真是杯具啊,都快没信心玩下去了,老婆说你个烂飞机,玩几分钟,要修几个小时,每天都在修,哎~~~~~~~~大伙出出注意啊,到底是那里坏了,机器亚拓sport套装,这个烂舵机,

网友:
确实是个杯具

网友:
新手大多都是这样过来的!唯一的办法是不停的总结,不停的练习!
410M电机是比较容易烧,建议采用替换法,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估计是炸鸡时有螺距,或舵机吃力过度,导致电机或舵机电路板烧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奇怪了,就是刚才的时候,我无聊,我说再接上电试试看看会不会有奇迹,果然奇迹居然有反应了,但是速度老师要慢半拍,感觉有点迟钝,但是等我给个朋友报告说,有反应了,只是有点迟钝,还在找原因呢,等我挂了电话,在试试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又不动了,一点反应都没了,晕到了啊,要崩溃了,倒是要刷我到什么时候,真是怪事了,大家又说说,是怎么回事啊,本来没反应了的,刚才又有了点反应,只是有点迟钝,慢半拍,但是现在又不动了

网友A:
舵机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电机坏了

这位朋友确定是电机坏了?怎么确定的,我意思是说本来是没反应的,后来又有了反应,只是反应比较慢半拍,有点迟钝,现在是一点反应都没了,要是电机坏了,应该就是一直是没反应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的,真是郁闷了,不知道到底是那里坏了,还是接触不好,还是受潮之类的,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来判断啊,要是真是坏了,维修和新的价格差不多的话,就收一个新的了,或是把另外两个买了,从新买3个其他牌子的舵机,大家出出注意啊,

网友B:
电机故障,换电机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故障,换电机就解决问题了。

这位朋友也确定是电机坏了吗?在网上看到家,410m的替换电机才12快,不知道和原装的有没有区别,换上后会不会和原装的其他两个舵机匹配,谢谢

网友C:
支持一下  贵阳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  贵阳的模友

呵呵,也是贵阳的模友?我是新手,才刚刚接触,多多指导哦,

楼主:
故障找到了,果然就是电机烧了,晕,才10来个起落啊,就烧了,今天才醒悟,我说我最后一次炸鸡,就是这个舵机死舵了,才炸的,晕,我是说怎么落地了,还往右边偏呢,把大奖也搞砸了,当时还以为是风大了,现在才知道,肯定是降落的时候已经死舵了,今天买了几个电机,等过两天到了,换上在来报告,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拆开后一看不是电机的问题,是齿轮有点扫造成的死舵不太严重,重新装上就能用了,反映有点慢不敢用了,又买了个新的

网友D:
贵阳的在那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贵阳的在那里飞

又是贵阳的模友?呵呵,大家可以一起出来玩啊,交流交流,QQ23119286    请注明贵阳模友,贵阳的都可以啊

楼主:
今天正式飞了,换了替代的410的电机,感觉还不错,我只是新手哈,只是我的感觉,等哪天老手飞飞我的JJ看看怎么样,总之感觉很值了~~~~~~~~~~~~~~本来是想又要在花100块收个401了,现在可好了,电机随它了,有替换的了,带齿的也才1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