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想入模,大家说新手用什么机最好,他从来没玩过遥控的

楼主(2010-04-24):
我的朋友想入模,叫我推荐下用什么飞机最好,大家说新手用什么机最好,他从来没玩过遥控的

网友:
首先要想清楚,是玩直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用模拟器最好

楼主:
:loveliness: :loveliness: 玩直机

网友A:
没米先模拟器,有米先LAMA

网友:
还是建议,,先来个拉玛,,,那样经济好得多哦,,,入模,,主要是选择机子,,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米先模拟器,有米先LAMA

网友:
lama或者solo 210一类的双桨机

网友(2010-08-12):
260的也不错哦!小巧而且耐摔,飞起来没有压力!

网友:
450+模拟器

网友:
还是4#6或者CB100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