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新装的亚拓250飞不起来

楼主(2010-04-24):
亚拓250新春套装JR DSX 7的控
之前玩过esky 016, walkera的cb100, lama2

第一次玩亚拓和新买了dsx7的控, 但是装好后怎么就是飞不起来,油门打到中线了但是飞机还只是在地上很大声的颤抖,看了看也没有双桨,就是不起飞.怎么回事啊?
搞了两天了,google了n久,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pitch不夠沒升力
油門打到中點,pitch必須有5度,機子才能升空

网友:
检查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看看桨安装是否装反

尾巴是否正常!

楼主:
刚又检查了一下,油门50%时pitch有4度,我是参考下面的帖子设置的螺距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5488
浆的安装应该是有浆尖的那边背向浆的转动方向是吗?
机身抖感觉好象是被压在地上,但是尾巴并不转,尾巴应该是正常的吧?

太郁闷了,还是搞不定

网友:
LZ你的螺距反向了,推油门十字盘应该向上,收油门应该向下,如果反了,你永远都飞不起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又检查了十字盘,推油门是向上没错,因该是没反吧?
为啥还是飞不起来尼???
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网友:
单向轴承坏了?

网友A:
如果螺距方向正确的话,按照你叙述的现象是螺距设定太小了,转速过高导致尾巴追踪,建议你提高螺距曲线中点的值 使主旋翼的螺距到5度,对应的油门转速在65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难 LZ玩过016后没学会一些基本的调试

都在玩些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螺距方向正确的话,按照你叙述的现象是螺距设定太小了,转速过高导致尾巴追踪,建议你提高螺距曲线中点的值 使主旋翼的螺距到5度,对应的油门转速在65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我试着将螺距调得很高,飞机感觉有点升力了,好像的确是螺距的问题,但是即使我把螺距调到最高了,还是不离地, 贴着地面慢慢滑行,还是在地面狂抖,是不是那里没有设置对?
搞得头好大,有没有老手带,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在玩些什么啊

说来惭愧,016买的是RTF版的,基本不涉及调螺距,而且016可以说是一飞即炸,把我的新手信心全部打击了,自那以后两年都没有再碰航模了,只是玩玩cb100和lama2.

网友:
飞机主桨转速上去了还飞不起来只有可能是螺距问题~

楼主:
难道是螺距不够?我已经试着把螺距那两个连杆调长了2mm,但还是不行,看来应该是控设置的问题吧?
可到底怎么设置才对呢?

网友:
你有螺距规吗?

楼主:
有螺距尺,就是用螺距尺量的.下面是我的量螺距的步骤.大家看看对不对,是不是哪里有错?
将控的油门曲线Norm设置为L:0%, 1:50%, 2:75%, 3:90%, H:100%
1. 打开控,切到throttle hold
2. 接通鸡鸡电源
3. 将油门杆放置50%的位置,确ren十字盘平行
4. 卡上螺距尺,在控pitch curve Norm处
     a: 将螺距尺设置为-2度,然后拨动油门杆,使螺距尺上边沿与平衡杆平行,记下控上显示的IN的数值(31),然后将L值改为31%
     b:同理分别将1,2,3,H设置为2度(48%), 5度(55%), 7.5度(65%), 10度(73%)
      c:同时设置EXP为ON

是不是这样就搞定了?我是这样子做的,哪里有做错吗?还是其他的曲线也需要更改?

网友:
1. 打开控,切到throttle hold  这步不要做   而是把电机上的3颗线拔下2个

网友:
普通模式起飞时油门杆应在中点以上一格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螺距尺,就是用螺距尺量的.下面是我的量螺距的步骤.大家看看对不对,是不是哪里有错?
将控的油门曲线Norm设置为L:0%, 1:50%, 2:75%, 3:90%, H:100%
1. 打开控,切到throttle hold
2. 接通鸡鸡电源
3. 将油门杆放置 ...

我的方法是:
先把电机和电调的3个连接线拔掉,然后通电,螺距为遥控器出厂默认值的时候,把油门摇杆推到当中50%的位置,各个舵机在中立点摇臂水平,这个时候量桨的螺距是0度,最高点和最低点是正 负10度(如果最高和最低度数不正确,我会进入SWASH MIX中调整PIT的值使之到对应的角度)。这步完成后,再把油门放到当中调整这个点(螺距曲线第3点,我的飞机是这点的数值是70可供你参考)改变对应的数值使桨的对应螺距是5度,最低点和最高点你可以直接参看说明书来设定。相信这样,你的飞机就可以飞起来了。如果尾巴左右高速的摆说明陀螺仪感度过大,降低对应的刚度值基本就可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LZ,我觉得就算飞起来,也很快会掉下去的。。250不好飞啊。。。

楼主:
我按照各位的帮助又进行了一些调整,现在飞机能够颤颤巍巍飞起来了,但需要把螺距曲线都调成90%以上, 而且飞机超级抖,起飞没力,好像螺距不够的感觉?为什么呢?
还有就是起飞之前尾巴很抖,我按照TONY-LI的方法将控上的Gyro Sens的Rate调到了0:1%, 1:1%,还是抖,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大家在Gyro Sens这里都用什么?是Auto 还是Rudd D/R?

网友:
飞机抖有机种可能,桨不平衡,桨上的过紧甩不直,主轴弯,螺距还是太小了,悬停点,尾巴抖是螺距过小转速过高导致追踪,GYRO SENS里用AUTO

楼主:
我感觉好像也是螺距太小了,但我已经调到了90%以上, 螺距尺显示度数应该有7.5度以上了,为什么还是低? 难道是我量螺距的方法不对?
但是当我将油门推到100%的时候,螺距显示的有12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把?但有个问题是当我把油门推到最低的时候,螺距却超过了-12度,超过了我的螺距尺的范围,估计有-14度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你的螺距尺所看到的应该有误差了,或者理解测量螺距的方法误差

楼主:
浆我观察了又很小很小的双桨,基本忽略了,,静态下两个浆称重都是8g,浆夹我把螺丝调的比较松了,那么高的转速应该是摔得开的.新机器也没有摔过,主轴会弯吗?怎么查主轴是不是弯的?飞机低速转动的时候很顺,也不抖,只有油门推到了一定量以后才开始抖.

网友:
你最好把飞机拍个照片给大家看下,这样大家可以帮你看问题所在

楼主:
照片来了,大家帮忙看看螺距0度, 油门在62%

螺距5度, 油门在80%

螺距10度, 油门在96%

其他图片

[local]5[/local]

[local]6[/local]

[local]7[/local]

[local]8[/local]

[local]9[/local]

[local]10[/local]

[local]11[/local]

[local]12[/local]

[local]13[/local]

楼主:
照片来了,大家帮忙看看螺距0度, 油门在62%

螺距5度, 油门在80%

螺距10度, 油门在96%

楼主:
照片来了,大家帮忙看看螺距0度, 油门在62%

螺距5度, 油门在80%

螺距10度, 油门在96%

其他图片

网友:
这种大而空的问题让人怎么回答你 麻烦先潜水学习 吧问题问到点子上

楼主:
我也是潜了两年水了,怎奈悟性不高,还是搞不定啊

网友C:
单向轴承打滑?还是装反了?试试捏紧大齿盘再逆时针转动大桨,如果能转动就是打滑

网友A:
你把你遥控器上螺距曲线5点的值说一下,还有对应的桨的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向轴承打滑?还是装反了?试试捏紧大齿盘再逆时针转动大桨,如果能转动就是打滑

试了,转不动.应该是不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遥控器上螺距曲线5点的值说一下,还有对应的桨的度数

油门:
L:  0%
1:  50%
2:  70%
3:  85%
H:  100%

螺距:
L:  -2度    55%
1:  +2度   67%
2:  +5度   73%
3:  +7.5度  82%
H:  +10度   92%

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
用大点力试一下 不用担心,不会被转坏的

网友:
螺距10度, 油门在96%

螺距5度, 油门在80%

螺距0度, 油门在62%

你的这曲线也太厉害了吧.

一般50%-60%  油门行程的时候,应该是6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
L:  0%
1:  50%
2:  70%
3:  85%
H:  100%

螺距:
L:  -2度    55%
1:  +2度   67%
2:  +5度   73%
3:  +7.5度  82%
H:  +10度   92%

看看有问题吗?

初學請調
油门:       螺距:
L:  0%     -1~0度
1:  35%    +2度
2:  50~55%   +5度
3:  75%    +7.5度
H:  100%   +10度

网友D:
LZ的设置完全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
DSX7设置螺距曲线时,绝对不能开着HOLD设置
因为你开着HOLD,设置的只是当油门HOLD打开时的螺距,HOLD关掉后,之前设置的根本不起作用
仔细看控的菜单就能发现,有个HOLD螺距的设置项目在那

网友E:
41楼正解,不光DSX7,我的JR9X也是这样,必须拔掉电机调

楼主:
按照各位的帮助,我又把连杆什么的拆下来重新校正了一下,螺距又重新调了调,然后调螺距的时候关掉了Hold,现在推油门在0-50%的时候不抖了飞机基本上在油门50%过一格的位置就开始离地了,这是不是就是正常了?
但是当油门在50%左右的时候,也就是说即将起飞的时候飞机尾巴突然开始狂摆,好像是锁尾的问题,我试着将感度调到了25%,可是还是摆,这是不是陀螺的问题?请问大家的感度都是调到的多少? 我用的是GP750和DS420的舵机

网友D:
尾巴摆是感度太高,或者陀螺受到震动的原因,现排震,再调整感度

楼主:
怎么样才知道陀螺仪是否震动呢?我是将陀螺仪与接收机绑在了一起,如下图,这样子会导致陀螺仪震动吗?

网友F:
初學者常見的擺尾問題,調了感度還是無法改善之因素
1.黃色感度線插錯通道
2.黃色感度線接口通道插對,但正負反插

网友D:
250 用721接收太大了点吧,陀螺和接收这么进,被干扰了也说不定如果DSX7是DSM2 版的,建议买个AR6110E或AR6100E接收,如果要更进一步排震的话,舵机的线别接触到陀螺,很多时候震动都是因为舵机线碰到而传导的震动
LS说的没错,这两点也需要查一下

网友C:
绑陀螺仪不能用尼龙束带 会传导振动 用尼龙粘带可以。把手指放在陀螺仪上能感受一下振动大小

网友G:
lz你是怎么调感度的?
我之前调gyro通道的感度是没效的,因为陀螺没有接到gyro通道,而是接到gear通道上了。
所以要调gear通道的数值,才可以修改感度。不过你的控和接受和我都不用,情况是否也是这样就不清楚了。我曾被尾巴困惑了3个月,一直摆啊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H:
你好LZ,我虽说没用过JR的控,但是请你仔细看看说明书!!我是指飞机的说明书!上面明明写着JR的感度在50%以上才是锁尾!!FUTABA的控50%以下才是锁尾!!!也就是说你那个控的感度起码也在50%以上尾巴才不会狂甩!如果还是甩一直往上加,加到鸡鸡不甩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