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试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0-04-24):
请问如果最大负螺距是-5度 正螺距是6度 在不改
舵机
行程的情况下 如果把螺距调整到正负12度

网友A:
什么飞机 什么遥控?

网友B:
不改变舵机行程非要弄到+ -12那就把舵机上的球头往舵臂的边缘孔挪
不了解机型 设备 配置 只能这样回答你了 对不住

网友C:
舵机行程加大即可!

楼主:
原帖由
传说中的饭饭
于 2010-4-24 22:02 发表
舵机行程加大即可!
请您看清楚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