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手再次提问~

楼主(2010-04-24):
俺的虎1终于到了,感觉比想象的大~
但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链子特别容易歪,注意不是掉,是歪~
该怎么办啊 ~
高手们给支个招吧!

网友A:
估计是驱动轮和诱导轮不在一条直线上,重点检查诱导轮,排除后再检查下波箱位置。等高手解答

网友B:
虎1就是需要改造 请多搜索站内改造贴 你这个问题我估计多数是因为驱动轮虚位过大引起的 加装轴承后这种情况消失

网友C:
是跑偏还是履带走着走着履带条歪?表达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