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出问题了````求助啊...

楼主(2010-04-24):
低油门的时候飞机尾巴向左飘...高油门的时候,飞机尾巴向右飘....

调整过三合一上的十字旋钮了..一样没效果...上桨的电机也换新的了....问题依然...

而且拿在手上.,感觉没什么拉力...请教什么原因

楼主:
在线等答 案,..急```````````````急````````````````````

网友:
貌似没有办法解决哦

楼主:
楼上的,,亏你还是个军医呢

网友A:
lama 能做到悬停吗?我现在飞lama 感觉手不拿控 无法实现啊

网友:
感度不强,调整一下,

网友:
方向飘动是lama的通病,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手上带点杆飞好了。
用手感觉没拉力不准确的。现在悬停的话油门杆在什么位置?不高于70%都算正常。
没拉力的原因无外乎电机老化或者电池老化(放电能力不足了)。

网友:
80%的可能性是电极性能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 能做到悬停吗?我现在飞lama 感觉手不拿控 无法实现啊

你这意思是脱控吧,调好了就OK的JJ

楼主:
感度调强了..貌似好些了```

网友:
油门不动的时候飘吗?如果不飘就是上下两个桨的电机老化程度不一样了。一个快,一个慢。

网友:
下桨的电机没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