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兄弟帮忙看看这个是调压器吗?

楼主(2010-04-24):
这个是从日本设备上拆下来的,不知道是不是调压器,兄弟们帮忙看看

网友:
别傻了!你说这个是个大便很可能会有一两个会相信!按我目瞪很可能是一个固态继电器!楼下的补充一下,我的表达能力不太好。

网友:
不是调压器!

网友:
这个是调压器的另一部分,你拆错了把

网友:
开关电源

网友:
?? 请楼下继续呀,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是什么!

网友A:
就是个110V  220V的 15A开关电源 输出部分没看出是多少V的 我现在还有几块 以前老街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110V  220V的 15A开关电源 输出部分没看出是多少V的 我现在还有几块 以前老街机上的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