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关于油门曲线和螺距的配合

楼主(2010-04-24):
因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不平衡导至抖尾,请大家给个5点油门和螺距曲线我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问题吧,主要练对头和航线用。
大到状况是:3600KV电机 最低油门和最高油门分别是-12/+12度,自己设的两个曲线最低和最高是-2/+9。但从离地后就左右抖尾,调整两个曲线后尾不抖了变成悬停后急加油门抖尾,再调整后变成悬停和急加油不抖尾而急加油时尾巴会向右边摆一下再摆回原来的地方,还有悬停中收油到快着地时急加油会抖尾。

网友:
上面得图片是借鉴的,我测试几次后很不错,我的是3550KV加13T齿,机器非常稳!!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今天跟着上面的图调了,不行。。反而把螺距调成一条直线5.5度配合0-25-50-75-100的油线就非常稳。但这就失去了变螺的意义了。。

网友(2010-07-16):
不错!先顶在研究

网友:
LZ说的尾抖和尾巴向右摆一下是两个问题。
如果加油尾巴抖,那是有些震动造成的,希望通过油门螺距调整,最好能发现抖动的油门点,在这个点上适当加些螺距看看,当然,不要破坏整个螺距曲线的美感,看着就难看的螺距曲线一定不好飞。
加油门尾巴向右摆一下,陀螺仪的反应慢了,如果你陀螺上不好调,就微调下尾舵拉杆的长度,或微调下尾舵机在尾杆上的位置。